[手持表] 一只有争议的万用表-优利德UT71E拆机+测评

楼主(2021-09-05):
优利德UT71E,这个71系列一直听说不怎么样。眼见为实吧,搞一块玩玩!确实那啥!
1.明明可以软件校准,搞了一大堆电位器!
2.表笔座很松!(可能是个例,反正我这个太松了)
3.电压档测量速度不快,出结果后还需要1-3秒钟读数才能稳定!电压档线性感觉不好!
4.电阻档速度也不快,要1秒以上吧!而且好几个量程读数不稳,会没有规律的偶尔抽风跳几个字!而且精度不好校准!差强人意!
5.电容档速度也不快!
6.蜂鸣档慢死了,明显延迟,二极管档没声音!二极管档输出电压2.7V,量程2V。
7.供电是9V电池,用的带线的电池扣,容易坏!

也有设计不错的地方,一屏多显,有很多功能设置,还有存储功能,有AC+DC功能(电流,电压都支持),功率档挺有用(测量功率因数,视在功率,有功功率)。电流档还有4-20mA %百分比显示。温度测量,峰值保持!

网友:
这么看来也没比61e好到哪里去噢

网友:
看明白了,慢吞吞,不买了

楼主:
功率测量功能还是不错的!为数不多的亮点

网友A:
这个小玩意也带功率测量功能,在路测电流时再接一根线测电压,会自动换算成功率

网友:
看来过气了!你说的缺点我一个都不容忍

网友:
这是不是那块差评极高的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玩意也带功率测量功能,在路测电流时再接一根线测电压,会自动换算成功率 ...

这玩意属于什么。。。。。。。

这玩意太忽悠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玩意也带功率测量功能,在路测电流时再接一根线测电压,会自动换算成功率 ...

笔座应该设计成有安全保护的,这样裸露金属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属于什么。。。。。。。

这玩意太忽悠人了

是的!这个玩具不靠谱,早就扔一边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座应该设计成有安全保护的,这样裸露金属有点危险

是的!不敢拿它碰强电,远程观察一下工作台上老化电路板就是它唯一的作用

网友:
ut181A咋样?相中了还没下手。

网友:
优利德的表就买过210钳表,怕漏夜换充电电池,估计电压低了,背光不怎么亮。220V以上几乎不敢测,总感觉心里怕怕的。

网友:
十多年前,曾一次买了几十块,是我买设备中最大的败笔。

网友:
看工艺还可以、精度也还可以,价格摆在那,也算是良心担当了!

网友:
不会修大神,那个UT195DS综合速度应该是最快的,比F289与DT4282还快

网友(2025-05-09):
最近分析了一下UT71的电路,不管是每秒10次的三位半模式还是默认的每秒2-3次的四位半模式,模拟前端芯片都是10次每秒的测量速度。
读数稳定需要时间是因为楼主当时使用的信号源上升率低,使用安捷伦万元级别信号源则不会有跳字情况且单一量程线性度极好一字不差,间隔一天,室温温漂两个字内。
多个电位器是因为有独立的RMS芯片,精细调节参考电压可以充分使用RMS芯片量程,并且AC+DC对应的运放需要调节零点,可能随LDO滤波电容的性能衰退而需要定期调节,受方案限制不完全是软件可以解决。
当年主打的还是开关电路高频信号测量,可调电容针对10k和100k做修正。
作为一款20年前的产品,现在功能仍然够用。不过历年批次较多有-3、-6、-10等多个pcb版本以及元件用料有差异,分压采用的贴片电阻,因氧化老化或保存不当随时间推移已有显著偏移,需要定期校准或针对性更换。AB/CDE电压电阻精度的差异可能需归因于模拟前端的工艺差异。
专业测评也许需要抽样新品并使用专业设备给出数值,否则难以有客观评价,陷入谁都有理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