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硬盘了 seagate 500GB

楼主(2021-09-05):
西捷500G
识别不出来了,在磁盘管理里面只显示出4G未分配磁盘,点击初始化失败
拆了爽一爽

还挺薄的:

背面挺新:

都拧下来后,发现揭不开,原来标签下面还压着一个螺丝:

这个螺丝有圆形密封贴:

开了:

盖子上一圈胶:

单碟:

盘面很干净,边上有个导流槽,将气流引到过滤棉袋上:

收工

网友:
看标题第一反应是个固件门被拆案例

网友:
竟然不是 国产的,少见!!

网友:
把磁盘那个轴承拆了,做个指尖陀螺

网友A:
楼主厉害,西捷 ----这是把西数跟希捷合并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西捷 ----这是把西数跟希捷合并了啊

以前还真叫西捷,02年课本上面写的,反正都是音译而已。
楼主这个是12代的吧?我还有个10代250G的,一个500单碟的,好像是11代的吧,现在没用台式机都放着吃灰了

网友C:
开盖之后接电脑上会不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盖之后接电脑上会不会转?

会转,我试过,磁头还会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西捷 ----这是把西数跟希捷合并了啊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这么严谨 我还真没注意这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还真叫西捷,02年课本上面写的,反正都是音译而已。
楼主这个是12代的吧?我还有个10代250G的,一个5 ...

2014年的,估计是吧

网友:
这玩意,就两块大磁铁有用,其他都是垃圾。哈哈

网友:
不应该拆呀,遇到这种情况坛子里大多数人会淘个电路板继续服役的

网友:
这种硬盘缩水了,没多少肉,胆电容都没有,磁铁比老硬盘小一半

网友:
楼主喜获镜子一块,超亮的那种,我也拆过一个硬盘和这个结构几乎一样,我的是磁头坏了,读定的那个芯片脱落。

网友:
也许电路板擦一擦还是好的

网友(2023-05-08):
谢谢楼主发贴,收藏,以后练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