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850热风枪加热慢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05):
调到450℃测主板到手柄发热芯电压是120伏双向可控硅已换新有没有可能是lm358运算放大器的原因

电路图估计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的原因风枪加热时阻值是0欧姆冷却后是8.6欧姆

网友A:
赞楼主的手绘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楼主的手绘电路图

不是我画的我到别的地方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的原因风枪加热时阻值是0欧姆冷却后是8.6欧姆

发热芯老化也有可能

楼主:
现在调到450度开十几分钟都达不到450度发热芯也是暗红色我看别人的都是通红前几天可控硅击穿了通电发热芯就变得通红感觉还是温控有问题

楼主:
测运算放大器2脚和3脚电压基本相同5脚6脚电压差的挺多的怀疑2-3脚这个运放坏了要不就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芯老化也有可能

测量感觉运放有问题

网友C:
看图应该重点检查358的6脚,5脚大于6脚温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应该重点检查358的6脚,5脚大于6脚温度降低,

5脚大于6脚输出高电平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