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龙韵电池包拆机

楼主(2021-09-05):
龙韵电池,续航时间短了淘汰下来的,检查发现电压不均衡,拆壳平衡充了一次放一个月有3.94v的有3.54v的,肯定有个别电芯有问题了,但大部分电芯是好的,不知道这电芯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肯定是杂牌的电池

网友:
3.54V那组应该其中有一个内阻增大了。

网友:
表示雷力迅标2000mah测了只有1100mah左右还是0.5A放电

网友:
换成10C电芯,满血复活

网友A:
3块钱的天鹏换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块钱的天鹏换上去啊!

好用?急缺电芯

网友:
看着做工就是小作坊出品,大厂都是凸点点焊机焊接的,焊点很饱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块钱的天鹏换上去啊!

哪有3块的?发个地址

网友:
垃圾厂家,肯定用垃圾电池

网友:
电芯不算贵了,用得上的话直接换完15节电池。

我的手钻,用了几年,电芯一直都不耐用,后来全换成了松下的2900mAH动力电芯,好家伙,这回出去用N次都不需要换电池了。
2电一充198元买的,结果单是换8个电芯,都花去了150多

网友:
应该是 SunPower 电芯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