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记-明纬NES-350-15开关电源维修记录及拆修图

楼主(2021-09-05):
维修日记-明纬NES-350-15开关电源维修记录及拆修图
记录工作,记录生活,我是彩虹

过程简单记录,问题深入探讨

近期接手7台明纬NES-350-15开关电源,还有1台山寨的明伟的开关电源,明纬明伟一字之差
故障现象多为上电无输出,有2个冷机插电可以启动有输出,断电后再插无输出;还有1台输出空载正常,测试带载时输出电压波动,主变异响;个别主板元件有锈迹

NES系列电源PWM IC用的是UC3845P,没有用TL494,开关管双管并联
检查8A保险完好,mos管完好,限流电阻完好,启动电阻用的5W15K+2W5.6K*2+2W6.2K,总计33.4K,与一般启动电阻从300v处取用的120K 150K不同
从整流桥AC侧单独二极管整流接启动电阻
在线测量7脚电源电压约8V多,明显不正常,更不用说8脚的5V基准了
用外接电源单独给3845供电,电流明显偏大,8脚基准5V不对

处理:
更换3845P,7脚电压14V正常,输出正常,带载测试电压稳定

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以下为拆机图

部分主要元件
整流桥

MOS管

电源IC

开关变压器

输出整流

更换下来的TL3845

维修简单记录
欢迎探讨指正

网友:
维修功底扎实,理论丰富,敬佩!

网友:
搞了怎么多,修好了,敬佩!

网友A:
耶,龙大侠居然是帮帮团哟,以前没注意,3845不是8.4V开7.6V关吗  14V是不是高了或者没找到真的问题。
另外赠送你一个可以计算UC3842-3845频率的文档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V1tvbc3oC7f-N-jMK7soQ
提取码:tq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耶,龙大侠居然是帮帮团哟,以前没注意,3845不是8.4V开7.6V关吗  14V是不是高了或者没找到真的问题。
另外 ...

这个3845供电是经过副绕组整流滤波后经一15v稳压,串一二极管供电,正常时测量供电14.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耶,龙大侠居然是帮帮团哟,以前没注意,3845不是8.4V开7.6V关吗  14V是不是高了或者没找到真的问题。
另外 ...

重新翻了下资料,您说的是,改天再把拆下的换上再验证一下,当时换上测试没问题,没有回头验证

网友B:
这个电源是单端正激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是单端正激式的么?

应该是单端反激式的

网友C:
淘宝上还有一家叫  “明纬企业”   (人家还注册了公司)做山寨明纬开关电源的,差点我就上当了;

之前有个朋友告诉我5V 50W 的“明纬”开关电源才卖10多元一个,还是铝壳的,我上去一看,差点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还有一家叫  “明纬企业”   (人家还注册了公司)做山寨明纬开关电源的,差点我就上当了;

之前有 ...

真明纬应该看英文商标吧。(MEAN WELL)

网友(2021-11-28):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是单端正激式的么?

看输出整流部分应该是单端正激

网友(2022-06-02):
看来企业取名还是得字典里翻翻,没有多音字和形近字的。。

网友(2022-07-04):
和lrs350和se450一样正激结构

网友D(2023-11-10):
真明纬应该看英文商标吧。(MEAN WEL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明纬应该看英文商标吧。(MEAN WELL)

嗯嗯,英文名称

网友(2023-12-10):
这个型号没横流了。垃圾

网友:
明纬的假货多的一比,有的你不拆开看,根本分不出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