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36V锂电充电器6脚电源IC型号

楼主(2021-09-05):
36V2A锂电充电器,有一6脚电源IC型号查不到,请教各位大侠

mos管炸,限流电阻炸,2脚输出驱动电阻和3脚电流检测的多个贴片电阻炸,2脚外接稳压管炸

充电器标签,昆山ST

损坏的IC标71518

找了个完全一样的充电器,IC标71603:dizzy:,这个电源IC丝印是什么标法,没头绪

测绘电源一次侧原理图如下,各引脚功能为猜测后临时标注

找到ME8320AM6G引脚功能与上图一致,试用不行
且ME8320AM6G丝印与原型号71518或71603完全不一样

请各位大侠指明IC型号,代换型号也可
先行谢过

楼主:
二楼预留感谢位

网友A:
对于这种怪胎,就用常用的6脚芯片代换就是了,脚位飞线对应。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原边控制的,虽然有光耦,是另类应用,你图上COMP和INV标注反了。

网友A:
我了看了这个型号的,好像4.5脚功能和他图上是反的。用的话得把4.5脚交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了看了这个型号的,好像4.5脚功能和他图上是反的。

还真是,就不知道楼主画错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就不知道楼主画错没

我也觉得会不会是楼主脚位画错了,我找到另一个和2532可以直接代换的芯片也是脚位不对。如果没画错就只有把4.5脚飞线交换应该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原边控制的,虽然有光耦,是另类应用,你图上COMP和INV标注反了。 ...

画图时借用型号,管脚标注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怪胎,就用常用的6脚芯片代换就是了,脚位飞线对应。

一直找不到原型号,估计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看了这个型号的,好像4.5脚功能和他图上是反的。用的话得把4.5脚交换。 ...

嗯嗯,2532看过,45脚和原型号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会不会是楼主脚位画错了,我找到另一个和2532可以直接代换的芯片也是脚位不对。如果没画错就只有 ...

实物和2532就差45脚对调,找不到原型号,2532代换也是个办法

网友C:
我怀疑这就是厂家故意为维修增加难度的,丝印和实际型号牛头不对马嘴,最TM讨厌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这就是厂家故意为维修增加难度的,丝印和实际型号牛头不对马嘴,最TM讨厌这种。 ...

因为是完全同型号的2个充电器,这个6脚IC标注都不一样,不知道这个IC命名规则是啥,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