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欣赏大华8路POE硬盘录像机(HD-NVR108HS-8P)

楼主(2021-09-05):
喜欢POE硬盘录像机,原件多,做工好,少路数安装也方便,
型号是DH-NVR108HS-8P,这个应该是定制型号,原型号应该是DH-NVR2108HS-8P-S1(固件也是通刷)
先说一下参数吧,支持最大600万像素解码,支持四路200万解码和回放(4路200万解码,为什么就不支持单路800万,有哪位大神懂得?科普一下),8个poe口,显示输出是1080p,最大支持到6t硬盘

网友A:
做工不错 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B:
几年前大华的一款机器用一段时间会不认盘。厂家装糊涂。从此再不碰大华

网友:
我还是喜欢海康,,

网友:
我也不用大华的机器。海康 要不就是天视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大华的一款机器用一段时间会不认盘。厂家装糊涂。从此再不碰大华

那是小白盒的模拟机器的有一批是这样,应该都是DVR2104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 多少钱一个啊?

150,需要吗,这个出给你

网友(2021-10-10):
除了项目机,很久没碰大华的普通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