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5小葱智能插座原生接入HOMEKIT,IPHONE直接控制

楼主(2021-09-05):
最近不少人买了这个智能插座,玩法也各不相同,有接入小爱的,天猫的,小度的,还有接入homeassistant的。我用IOS,但家里智能家居设备不多,感觉没必要建立homeassistant环境,又不想一直开着小爱音箱,所以特找到了原生接入homekit的方法,可直接在IOS家庭APP中添加为开关。现分享出来。

所需文件:我提供的所有文件、flash download tool v3.8.8(网上搜一下,很多)

1:首先拆机连接开发板肯定不用说了,不会的坛子里搜一下。

2: 打开flash download tool并添加固件如图设置(注意设置分区地址):

3:选好COM口,点击ERASE清除flash,完成后点击START等待完成。

4:断开开发板,分离IO0和GND,上电。手机搜索WIFI,找到名为HAA-******的热点连接。

5:浏览器输入 192.168.4.1:4567  ,进入后找到自己家里的WIFI输入密码点SAVE.等待开关重启。

6:进入自己家路由器后台,找到HAA-******的设备的IP复制,在后面加:4567,例如我的是192.168.8.124,那么就是192.168.8.124:4567,打开此网址。

7:不出意外的话,会进入这样一个页面,在下图框框里填写附件里的文本内容,点Save。等待重启

8:手机连接家里WIFI,点开家庭APP,点右上角加号,选择 添加配件

9:稍等会后会出现开关配件,点击配件。出现扫描端口后,点击 我没有或无法扫描代码  输入 02182017 等待完成。

10:将家庭添加至控制中心,点几下试试吧!!!!

注:此代码默认 GPIO14为继电器,LED为16(绿色不常亮,接收信号后闪烁一次,想要红色可将代码中16改为4),开关按键为5(如不同可将下图中标记处的5为改为自己的点触开关)

废话:这个小葱开关我买了俩,但其中一个无论如何开关按键都不起作用,刷tasmota也试不出来,另一个GPIO5就可以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到手时原生固件是都没问题的。

网友:
做个沙发吧!不知道能不能坐上,学习都了!8.5小葱智能插座原生接入HOMEKIT,IPHONE直接控制

网友A:
车呢?我还没上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呢?我还没上车呢

车开走好久了,可能以后会上货,不确定

网友B:
按键据说有些是5,有些是13。

网友:
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可以先用智能插座控制小爱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据说有些是5,有些是13。

我那个13也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卖家说是13,但好像5的比较多。

网友C:
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经过测试发现是IO5与按钮之间的1K电阻坏了。换一个就好了那个电阻在最里面,需要拆下来才能看到

网友D:
如果不拆开刷的话最好了,省得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拆开刷的话最好了,省得折腾

使用OTA即可升级固件。不需要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OTA即可升级固件。不需要拆开

小葱插座可以免拆机ota嘛?怎么操作呢。我的几个都被我撬的面面目全非了,这个太难拆了,缝隙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经过测试发现是IO5与按钮之间的1K电阻坏了。换一个就好了那个电阻在最里面,需要拆下 ...

那应该是这样,那请问下,哪里有类似电阻能拆下来用呢?再买电阻有点划不来了。

网友E(2022-01-31):
谢谢老师分享的固件,这两天在家有时间试着刷了一个,但用了两天就不能连接了,重新添加也加不上,设置那个页面也一直进不去,不知道老师遇到过没有,这样是不是还要重新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分享的固件,这两天在家有时间试着刷了一个,但用了两天就不能连接了,重新添加也加不上,设置那个 ...

老版本确实有断链的问题,新版更新一次后基本没发现掉线问题,进不去设置页的话需要连续开关8次左右就会强子重置

网友(2022-07-05):
请问楼主 改继电器输出脚位需要把那两个14都改成实际脚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版本确实有断链的问题,新版更新一次后基本没发现掉线问题,进不去设置页的话需要连续开关8次左右就会 ...

我刷了以后 能用一会 然后就失去响应,过一会闪几下灯又能连上,麻烦问下新版本出自哪里

网友:
问题找到了 频繁按开关8次以上 就进了配网设置模式,怪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