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开机的时候反复重启和使用中突然断电重启

楼主(2021-09-05):
第一个问题:台式机,有时候开机的时候开不起来,反复重启,屏幕能点亮,显示开机画面,有时候进双bios恢复界面,一般都恢复不成功。主板是技嘉B75-D3V。CPU是E3-1230V2,显卡微星R7850 1G,内存是芝奇4*4G,电源是安钛克VP450。硬盘是PCIE X4 转接的西部数据SN550 Nvme固态硬盘。
我同事有用7代主板的,也偶尔出现反复重启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电脑有时候会突然断电,接着自动重启,没有任何征兆,然后正常使用,没发现其他异常。
在事件查看器,系统 里面在断电之前有几个警告。看不懂。

应用程序-特定 权限设置并未向在应用程序容器 不可用 SID (S-1-15-2-838730330-3519524961-2202495048-729281288-28910232-3672554631-1146488053)中运行的地址 LocalHost (使用 LRPC) 中的用户 DESKTOP-0GT90IF\KING SID (S-1-5-21-1769963469-1696638184-4200647522-1001)授予针对 CLSID 为
{8BC3F05E-D86B-11D0-A075-00C04FB68820}
、APPID 为
{8BC3F05E-D86B-11D0-A075-00C04FB68820}
的 COM 服务器应用程序的 本地 激活 权限。此安全权限可以使用组件服务管理工具进行修改。

应用程序-特定 权限设置并未向在应用程序容器 不可用 SID (不可用)中运行的地址 LocalHost (使用 LRPC) 中的用户 DESKTOP-0GT90IF\KING SID (S-1-5-21-1769963469-1696638184-4200647522-1001)授予针对 CLSID 为
{2593F8B9-4EAF-457C-B68A-50F6B8EA6B54}
、APPID 为
{15C20B67-12E7-4BB6-92BB-7AFF07997402}
的 COM 服务器应用程序的 本地 激活 权限。此安全权限可以使用组件服务管理工具进行修改。

网友A:
几年?多数是电源焊点虚焊、电解电容鼓了。

网友:
2010年以后的Antec VP450都是代工缩水货,用这么久可以了,换电源解决一切难题,你这个是DC的锅只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多数是电源焊点虚焊、电解电容鼓了。

2013年的机子

网友:
拿除锈剂喷一下电源的24P和4P插头。我的电脑就是这样,用着用着就黑屏重启,还不定时的,后来才发现电源插头氧化了,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里面的电容失效或者容量减少。打开电源看看有没有鼓包或者量一量有没有容量减少失效的电容。

网友:
不用看十有八九是电容惹得祸。我有一台式机,技嘉的板子。出现过楼主这样的情况。抱到电脑城,发现板子上的好几个电容都怀孕了。换后,快两年了,再也没出过这样的状况。

网友:
换电源即可解决一切烦恼!

网友:
电容爆浆的概率 很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猜测故障原因是主板绝缘低落,发生爬电现象(及漏电),使相关电路电压低落,主板误以为超频保护动作而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