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创的EDA方便的地方

楼主(2021-09-05):
新用户(个人用户),对于其他的各方面,咱刚开始使用,不熟,不评论。
用了一天,只说其方便之处。利益于广大用户,所以,有很多库,即使没有3D模,有符号、有封装,就很方便了。

1、告诉EDA要用哪些芯片、元件、等,再告诉EDA如何连接

2、大致放一下各元件,然后使用自动布线,可以做测试板了。真的是分分钟搞掂佢。这次实际时间是10分钟。

像这么简单的,有个模块是深圳出的某通讯模块,也不用自己做封装,一查找就能找到了。封装太方便了!

网友A:
都是开源的封装吧?????、一般来说,,为了方便,,都是有封装流出或者是有公版的兼容封装的

网友:
确实,像我等业余的,感觉立创eda特别顺手

网友B:
昨天我还下单做了个FLUKE52的键盘薄膜代替PCB,0元顺丰包邮。确实小批量做也方便。

网友:
全民打板的时代,全民芯片设计的时代也快了

网友:
我用过画图了,还没用过打板

网友:
估计坛子里用的人不少。

网友:
挺方便的,不用专门做封装,适合初学者

网友:
BUG,一大堆,等用久点,就会遇到了

网友:
一般小公司用用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开源的封装吧?????、一般来说,,为了方便,,都是有封装流出或者是有公版的兼容封装的 ...

错了,LC的封装库基本都是自己建立,不是开源封装

网友:
确实方便,我也刚用

网友:
是的,很方便,不用自己画封装

网友:
简单的pcb可以的,多层或者更复杂的时候改起来觉得挺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还下单做了个FLUKE52的键盘薄膜代替PCB,0元顺丰包邮。确实小批量做也方便。 ...

打样还能做薄膜??

网友D:
一直用Pads,就是有点怕版权问题,也考虑过这个EDA,但不太专业,做大一点的工程没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Pads,就是有点怕版权问题,也考虑过这个EDA,但不太专业,做大一点的工程没有信心. ...

大点的,标准版卡的要死,专业版的好很多,用不习惯

网友E:
败也封装,任何用户自己画封装都是共享的,这就造成,如果官方的没有的,想找找半天,大量重复的,命名不规范的,由此导致的设计失误应该不止一个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败也封装,任何用户自己画封装都是共享的,这就造成,如果官方的没有的,想找找半天,大量重复的,命名不规 ...

我用人家画的二极管封装打版,到手发现按丝印焊接的话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样还能做薄膜??

0.6的板子打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