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卖家把二手电动车充电器当原装雅迪卖我怎么办(已添后续)

楼主(2021-09-06):
家人的充电器放车子前网框中给人偷了,网上买个雅迪电动车的原装充电器,看只要18元,于是下单了。

卖家无锡的,但东西是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发出的,
可是本地圆通老板跑路,快递员们罢工了,货到本市5天不送货。
于是和卖家交涉,昨天卖家重发了一个过来。

今天东西到了,就是上面这货。
这么便宜,不大放心啊,做工如何呢,于是决定拆开看看。
螺丝是防拆的,但难不倒我,我工具全着呢。

打开一看,外壳新,但内部是旧板拼装的。

全是尘土。

这决不是原装货。

看看反面,多个元件是拆焊过的痕迹。

和卖家联系了,他让我把电路板弄断了,然后给我退款。
我总觉得他这种把二手修过板子装新壳子中卖,欺骗行径让人不爽。
现在我没回他,
1、不折断板子,不要他退款,确认收货,然后给差评。网上他家买货很多,普通人不知道被骗,为大家提个醒。
2、和淘宝小二交涉举报,但不知会如何处理。
3、服软折断板子要他退款。

大家怎么看?

===========================================
当当当当,我又回来报告结果了。

晚上我找卖家退款了,并把板子折断了。

事后,我把背面断口处的铜箔刮开,

然后用粗铜丝上了锡焊好,又可以用上了,输出55.4V。
扔在角落当备用吧。

没有退货退款,白嫖一个充电器,有点小卑鄙,但卖家诈骗在先。
没有收下货并给差评以提醒其它买家,良心有点小不安。

网友:
折断,白得一个料板和一个散热风扇退款不退货应该行不通,找小二商家也会说发错货了。

网友:
国家没有这个规定,行业的没个通一的。央视报道过

网友:
看价格就知道不可能是雅迪正品。但卖家挂羊头卖狗肉,虚假广告淘宝肯定也是不能容忍的。找淘宝官方客服投诉卖家,看看淘宝客服怎么说。

网友:
充电器可以买个大品牌同规格的 网上大部分所谓的原装不靠谱

网友:
我也买过,买之前就猜到了,不过很便宜,很多都是坏的维修后换壳的。

网友:
团部成员第一次买充电器?

网友:
拆一个报废的板子,折断,拍照退款,这个能用就留着用,,18元的他就挣这个钱,怎么可能是原装

网友:
这板子是英发智能充电器的板子,我曾经买过一个新的,也就20多块钱

网友:
这家伙还很多小号店铺,看来赚了不少

网友:
他给你二手充电器你就付他二手人民币

网友:
这种的以前数码交易区有推荐的,只要一半价格。

网友:
还是断了退款了事。投诉麻烦半天也不一定有用,可能让你发回退货不更麻烦。

网友:
直接申退,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说是发错货了,直接给你退款白得一个新壳子新线新风机,旧板子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18,能用就用吧

网友:
那么低价聪明人都知道是假货了,你还能上当只能说明你太单纯了。

网友:
和你经历一样,我前几天在拼多多买的,所谓西普尔代工的爱玛充电器,价格23。收到从风窗就看到灰了。历经曲折杠拼多多人工客服,投诉卖家售假,最终也就是直接退款给我,拆开看看,螺丝是T6还是T8,内部板子和你的一模一样,换过mos给有变压器,也是滁州天长发货。买之前就有预感,但是看好评很多就买了,不太敢用,怕充电过程中着火了。我量了量,空载55.6V,和标称59.6V有差距,也可能这个空载就这电压。。扔了可惜,留着鸡肋

网友:
你以为雅迪原装的很好
佩服卖家有一个强大的维修团队,对二手板换件精准。其实电子元件也有耐用件和易损件,把易损件换新了跟新的差不多。一对一维修的人工费不低,远高于流水线批量了。
重点是要有像你这样的能力,使用前一定要拆开检验。

网友:
其实卖家也没有将这个充电器当原装雅迪卖,因为众多选项中的确有一个是标明了“雅迪原装60V50A”,所以就按最好的项取了标题,按最便宜的项标了最低价格。
其实你也没有花”雅迪原装“那个价钱。
电路板上,次级有3个IC,电路比较经典,无明显缺陷。
自己闲时清理下,稍做付出或可让它变有原装质量,验证电压、电流无误后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