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了个智融辣鸡双路数显快充电源

楼主(2021-09-06):
一只辣鸡快充电源。
前输出为SW3518S-A+C,后输出为SW3526-A
数码管上方花纹触摸按键,切换前后2路显示。电压电流自动轮显。各种花里胡哨没一点用处的指示灯。
没有任何特殊协议。

网友:
确实  这各种无处安放的指示灯

网友:
这是量产的节奏啊

网友A:
大佬好骚,

数码管缺个滤镜玻璃哈哈哈

网友:
扒光了我看看。

网友B:
这种后面带单位的数码管淘宝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好骚,

数码管缺个滤镜玻璃哈哈哈

有滤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后面带单位的数码管淘宝有卖吗

有啊,搜带A和V就有了吧

网友:
交出你的gerber文件

网友:
或者交出成品的价格,福利坛友

网友:
一套不少钱吧

网友C:
电压电流轮显,久了会不会容易坏显示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电流轮显,久了会不会容易坏显示器啊

数码管坏什么。手机寿终正寝都不会坏

网友D:
哈哈,我也做了一个带显示的3518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做了一个带显示的3518S

电感太low了。这种电感漏磁,电流也只怕只有5A吧。实际估计只能安全用到3A多点。。。。要么上合金。要么上绕线。。工字屏蔽不适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感太low了。这种电感漏磁,电流也只怕只有5A吧。实际估计只能安全用到3A多点。。。。要么上合金。要么 ...

这个电感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感还行吧

电容脚尽量短,这种合金电感电流够。不过有个问题。这种积热太严重。需要加强散热才行。绕线磁环散热比合金好很多。效果略差。。这些都是平民级别的电感。。。也可以用一体通带的土豪电感。价格太贵。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脚尽量短,这种合金电感电流够。不过有个问题。这种积热太严重。需要加强散热才行。绕线磁环散热比合 ...

这板子效率还蛮高的,我大概估算了一下,连LDO单片机OLED一起算的效率都在90%以上。

网友:
这电感不错,电流28A,价格也很感人:42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