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种显示器如何上墙呢

楼主(2021-09-06):
两个螺丝之间的距离是10cm,但是只有2个,不是4个,上面是靠金属插进去实现固定的,看了一下上墙支架,分为10cm,7.5cm,5cm,都是用4颗螺丝固定,那么这种天生就不能上墙吗?

网友A:
能不能让大伙儿好好看个全貌

网友:
剪个铁皮掰两个卡扣,做背板钉膨胀钉墙上,挂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让大伙儿好好看个全貌

有啊

网友:
24寸小尺寸的显示器出厂就没设计成挂墙的。

网友:
改装啊,买个通用的架子,然后加工一个转接件

网友:
自己订制一套支架,一个整两卡扣用螺丝固定在显示器上,再做一个配对的固定在墙上,挂上去就行了,就是挂的位置设计稳当牢固点。

网友B:
加工一片类似的铁片就行,或者改造原有的。

网友C:
后面有接口,干嘛非得上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有接口,干嘛非得上墙啊

现有的支架,确实太高了,因为这个支架设计的时候,是允许显示器竖放,所以下面预留的空间就大,这样导致横放的时候太高,再一个,上墙的为了节省桌面空间,支架太占地方了。

网友:
上墙是不难的,自制一个二孔附铁打好孔悬挂,另外每个接口还得通过直角弯头过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一片类似的铁片就行,或者改造原有的。

现在看来,也只有原有铁片改造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算原有铁片改造,也不好硬多打2个孔装螺丝,因为显示器那里没有螺丝孔,铁片又是紧贴在显示上。

网友:
24寸没有必要上墙,另外想上墙,把背板拆下来,打孔,把挂墙支架拧上即可

网友:
有一种架子是箍显示器外框的,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D:
第一看重量,不是太重的话,完全可以上8x8或10x10的背架式壁挂。
另一种方法是无视背挂孔,直接夹四个边框的那种。
淘宝都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看重量,不是太重的话,完全可以上8x8或10x10的背架式壁挂。
另一种方法是无视背挂孔,直接夹四个边框 ...

意思是只装2个螺丝?

网友:
把图二哪片铁板卸掉 木板做个适配板 再买个可伸缩墙壁支架 这样横竖都可以用了

网友:
用弯头线就解决了。

网友:
有上下夹的通用挂架,不需要后面VESA孔。

网友:
那两颗螺丝位置装个铁丝或者钢丝绳,墙上打一颗带钩的膨胀螺丝,绳子挂钩子。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