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001的DTMB的数字地面波盒子,几款地面波天线及放大器

楼主(2021-09-06):
下图是001的地面波接收机:

网友A:
我买过长城629,到手发现乡下地面波信号弱,到今年在X鱼110包邮出了,没有亏钱,后来买了4代中9,高清台,地方台都用,装了在半年也没有出现过问题,比较实用,老人家看电视,还是要简单的好,电视盒子也有,但这个操作复杂点,学不来。

网友B:
这么小的天线,地面波的频率是什么范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天线,地面波的频率是什么范围的?

uhf段吧.exe文字补丁

网友C:
001这个企业,不晓得现在主营什么了。以前没网络,就指望着看看电视了,对001很有回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1这个企业,不晓得现在主营什么了。以前没网络,就指望着看看电视了,对001很有回忆啊。 ...

是啊,001有源电视天线

网友:
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地面波,刚买了一个万家旺h265的机器,还在路上,收到之后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
这型号湖南用的比较多,缺点是对信号要求非常高,不知道固件是怎么设置的,信号强度要70%以上才能保存。

虚有其表,没有后续任何服务,没几把用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长城629,到手发现乡下地面波信号弱,到今年在X鱼110包邮出了,没有亏钱,后来买了4代中9,高清台, ...

中9还有没有能听懂的台10个?我家的只有几个台是普通话,其他的都是蒙古语之类的,直接一锤子砸了,升级多了跟不上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9还有没有能听懂的台10个?我家的只有几个台是普通话,其他的都是蒙古语之类的,直接一锤子砸了,升级 ...

你家是不是一代机器啊?现在中九还是有五十多个太多了的,几年前给老家买了二代中九,没有中央五六八等几个台,稳定使用至今。三代机都带定位,太折腾了。

网友(2021-11-12):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长城629,到手发现乡下地面波信号弱,到今年在X鱼110包邮出了,没有亏钱,后来买了4代中9,高清台, ...

四代机?北斗的定位能pj了吗?

网友(2024-01-03):
搜地面波放大器搜到这个帖子,现在淘宝上放大器好像都改成单片放大器的了,这个还是三极管的。

网友:
家里的电视自带DTMB接收功能,可惜,用不成,因为我家二楼,楼前是座小山,翻过小山直线距离几百米就是数字电视基站,我还专门买了个天线,但是一点信号搜不到,估计需要把天线架在楼顶才能收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长城629,到手发现乡下地面波信号弱,到今年在X鱼110包邮出了,没有亏钱,后来买了4代中9,高清台, ...

中9 都是定位的,城市里无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