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没啥事吧?

楼主(2021-09-06):
充电宝拆开发现5节18650里3节是假的没电压……想自己再装几节上去

网友A:
不能简单并联,这是电池组装的常识。同品牌、同容量的还得测试,电气参数尽量一致才可进行串、并联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简单并联,这是电池组装的常识。同品牌、同容量的还得测试,电气参数尽量一致才可进行串、并联组装。 ...

充电宝没那么复杂3.7v并联还会有问题?单纯并联没有串的

网友B:
充电宝问题不大,容量按最小的算

网友:
n并一串问题不大,别有太差的就行

网友:
并联看电压,如果电压不一致,高的会给低的充电。直到电压耗到一致。

网友:
电压一样,并联随便玩

网友:
不考虑性能,不考虑使用寿命,并着玩没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简单并联,这是电池组装的常识。同品牌、同容量的还得测试,电气参数尽量一致才可进行串、并联组装。 ...

人家并联使用,只需要电压一致即可,动不动就拿串联的要求一起说,你难道不知串联的学问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问题不大,容量按最小的算

你当是串联使用,容量按照最小的算?楼主要求的是并联,容量应该按照全部电池容量加起来算。

网友:
并着玩没任何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家并联使用,只需要电压一致即可,动不动就拿串联的要求一起说,你难道不知串联的学问大得多。 ...

你的级别远在我之上,那你就将电压一样的并呗。但我想你应该知道,并联虽然没有串联要求高,不同品牌、不同容量的电池由于其放电曲线不一致,并起来不是好的做法。充电宝总有静态的时候。动、静态变化时它们会打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级别远在我之上,那你就将电压一样的并呗。但我想你应该知道,并联虽然没有串联要求高,不同品牌、不 ...

并联的电池,电池输出端电压总是相等的。内阻小的电池多出力,内阻大的少出力;电压下跌快的自然会少出力,电压跌得慢的自然会多出力。这些都因为端电压必须是相同的而自动平衡了,哪来什么“打架”一说。总不能说端电压相同的情况下,有些电池就已经过放或者过充了吧。

网友:
13楼说得对,本人不同容量的铁锂并联使用中,容量大的内阻低的输出电流大些,但输出电压并联中总是一样的,直到两并电池完全放完电保护

在充电中,因两并都是同口,都有互相独自的平衡充,所以都可以完全充满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并联的电池,电池输出端电压总是相等的。内阻小的电池多出力,内阻大的少出力;电压下跌快的自然会少出力 ...

你再考虑一下充完电停止后及放完电后停止的情况。你所说的电压相等,那是包含了电池内阻的。电池的原电动势并不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考虑一下充完电停止后及放完电后停止的情况。你所说的电压相等,那是包含了电池内阻的。电池的原电动 ...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会有影响。这个影响对充电(假如充满)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充电终止阶段的电流很小,内阻造成的电压影响也比较小。放电就不一样,放电停止或者放电因低压保护停止,当时的电流都可能较大,所以影响也较大,也就是停止放电后,电池之间会相互充放电一会儿,直至达到电动势相同才会停止。

网友:
并联没问题;但并时电压要一致。串联决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