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分体壁挂空调关机还出风

楼主(2021-09-06):
最近格力空调出问题,关机后数字灯熄灭,但继续出风压缩机感觉是停了,窗格也不关就一直吹风不停。。发现用手机红外关机可以,,给遥控换了电池后解决问题,,要注意的是并不是空调延迟吹出机内潮湿气体的延时现象,因为关机后我就走人下班回家后才发现,还好压缩机没工作。

楼主:
总感觉问题不会这么简单,,,不知道有没有师父有什么维修思路???难道是窗格的下降受到阻碍造成无法关机??

网友:
和我家的差不多,以前是偶尔遥控器关机后面板不显示风门关闭,但风机仍然转,风从缝隙里出来发出老大的声音,重新开机再关机又好了,后来发展到冬天电辅热不停,热风从缝隙漏出来,怕了~~最怕哪天没注意就这么烧起来,拆开看板子很复杂,直接通用版上去换掉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关机代码发送不完整

网友:
窗格的下降受到阻碍造成无法关机?这就是所谓的“无机之谈”吧难道我把出风口的扫风叶片挡住,让它无法归位,空调就能无限转下去?只要你的遥控器和电控板正常,发射和接收信号无误,电控板控制主机断电关机下班,他哪还有空来管你叶片是不是受阻无法归位啊

网友:
木有遇到过这种故障,,,或者真的如楼上说的,,,代码不完整或者代码出错了,,朋友还见过松下定频机出HH代码的呢,,也是查无此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