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荣耀10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21-09-06):
闲鱼买到二手荣耀10,6G内存、64G存储,外壳几乎无问题,但卖家描述经常重启,换了电池也一样,现在电池是新的。想买来就是天猫农场之类的,不打电话,关机再开就是了。
实际使用发现,确实如店家所描述,但是是经常自动关机,关机以后按开机键很难开机。不是重启。
偶尔发现,开不了机的情况下,接到充电器上,就自动开机了。然后使用了几天,发现如果一直接在充电器上,当然充电器功率不大也不小,2A是有的,也未必有什么协议快充,但这个时候就不会关机,带电玩手机,也不会死机。

这个问题感觉还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当然维修就不必了,糊弄用吧。现在接了一个5v的金属壳电源,实测调可变电阻最高调到5.35V,不是充电器,电源质量应该不错。用的时候插着电源。不知这样会不会影响电池。电源感觉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MATE10和楼主故障一模一样,使用了三年一直没任何问题,前二个月开始就莫名其妙地呆滞,按住开机键很久才会重启,然后再开机即使无任何操作也不定时会重启或呆滞,怀疑硬盘有坏道,担心恢复工厂设置都会卡住。

网友A:
天猫农场怎么玩,楼主多少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猫农场怎么玩,楼主多少级了

级别越低越好,我淘宝最早的好种水果几乎不能进行了,就是说失去意义了。用邮箱新申请了一个还行

网友:
荣耀10的通病,系统升级某个版本造成了主板问题,经常自动重启。华为售后可以保修,直接送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