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了不到10 次威克士手电钻,拆个婴儿尿布台冒烟儿了!!咋办!

楼主(2021-09-06):
19年300元京东上买的威克士 手电钻,用了不到10 次,拆个宜家婴儿尿布台冒烟儿了!!咋办啊!买来基本上就没什么用,板新的。突然不动了,握把处特别烫,然后就冒烟儿了。赶紧拆下电池,电池也巨烫!本来以为是不是过热(应该也不会啊、!就拆个尿布台)电池放凉了按上去一启动又冒烟儿了~~~~~~~握把开关处又巨烫··京东已经过保了。拆开给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我也看不出来  还能修么?没用几次的东西坏了可惜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池挂了,机器没问题。

网友B:
用可调电源试下,就知道是钻还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应该是长期不用,电池放坏了,内阻太大,导致发热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应该是长期不用,电池放坏了,内阻太大,导致发热严重

电池内阻大,不会导致开关和钻发烫,只会动力不足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调速开关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挂了,机器没问题。

但是电池可以充电啊!在座充上重新充满电了,然后装上一运行又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内阻大,不会导致开关和钻发烫,只会动力不足

我这个就是握把开关这块贴别烫,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应该是长期不用,电池放坏了,内阻太大,导致发热严重

电池我重新充电了,然后插上一按开关又冒烟儿了

网友:
对这个品牌总是感觉不好,假洋鬼子的味道。不如大大方方的举起国产大旗

网友E: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路好好用万用表检查检查

网友F:
检查碳刷是不是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碳刷是不是要换了。

这个好像是无刷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源试下,就知道是钻还是电池问题了

刚试了下电池,显示12.33V应该没短路,但是调速开关上边两个红黑接头蜂鸣短路了,这个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路好好用万用表检查检查

刚试了下电池,显示12.33V应该没短路,但是调速开关上边两个红黑接头蜂鸣短路了,这个正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池可以充电啊!在座充上重新充满电了,然后装上一运行又冒烟了

这时候如果电机运转无力,那一般就是开关或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无刷电机吧··

有刷电机,把电机断开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无刷电机吧··

倒数第二张照片上已看到电刷了,而且电刷磨损不大。找毛病不能靠瞎猜,可以参考3楼的办法,用可调电源或其它12伏电池试一下,并检测一下工作电流,看看毛病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
应该是电刷的问题。无刷的不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