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冒烟儿巨新的威克士手电钻 突然冒烟了 大家看还能修好么?

楼主(2021-09-06):
19年300元京在东上买的威克士 ,用了不到10 次,拆个宜家婴儿尿布台冒烟儿了!!咋办啊!买来基本上就没什么用,挺舍不得的还板新的。突然不动了,握把处特别烫,然后就冒烟儿了。赶紧拆下电池,电池也巨烫!本来以为是不是过热(应该也不会啊、!就拆个尿布台),电池放凉了按上去一启动又冒烟儿了~~~~~~~握把开关处又巨烫··京东已经过保了。拆开给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我也看不出来  还能修么?没用几次的东西坏了可惜了

网友A:
如果是卡死的发热有可能把手的开关坏了!同是检测一下电池有没损坏!~

网友B:
大概率电机损坏
电机线焊下来,直接接12v,看转动是否正常

网友C:
估计电机短路了引起的!威克士这么不靠谱吗?以前我的一把杂牌的锂电钻也是冒烟了,就是电机坏了,换了电机就好了。

网友:
39.9的电钻用了5年,就是电池容量差了点,其他没毛病

网友:
大概率电机问题
也不排除调速开关有问题
长时间不用,水汽进去了,也容易坏

排除法看看是哪里坏,然后买个配件换上就行了
买个开关价格在3-5元,电机在5-6元,运费另算

感觉修钻比修车便宜,零件价格比整机便宜多了

网友D:
都不贵,电机拿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一般电机坏了。网上买一个也便宜!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1#detail选WX129跟它通用!

网友:
长期未用,电机换向器和碳刷这儿出问题,导致电流不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把,用的也不多,外壳掉色的厉害,威克士这品质实在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贵,电机拿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一般电机坏了。网上买一个也便宜!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

用万用表怎么测电机好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机短路了引起的!威克士这么不靠谱吗?以前我的一把杂牌的锂电钻也是冒烟了,就是电机坏了,换了电机 ...

但是电机到不热,就是握把调速开关这个地方烫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电机损坏
电机线焊下来,直接接12v,看转动是否正常

这到时候办法,是不是要买个可调电源来测试下。还是直接随便找个12v电源正负极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卡死的发热有可能把手的开关坏了!同是检测一下电池有没损坏!~

电池可以正常充电。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电机短路,电池不是应该保护吗?怎么还能发热?冒烟?

网友E:
你把电机拆下来。接电机的地方接一个12ⅴ的汽车灯。按开关试试看,灯亮不亮。如果灯亮,电池不发热,那就是电机挂了。如果灯不亮,开关巨烫,那就是调速,开关坏了。

网友:
电池插上开关按下去看看哪里冒烟换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机拆下来。接电机的地方接一个12ⅴ的汽车灯。按开关试试看,灯亮不亮。如果灯亮,电池不发热,那就是 ...

这个方法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抚摸党.收藏党的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机拆下来。接电机的地方接一个12ⅴ的汽车灯。按开关试试看,灯亮不亮。如果灯亮,电池不发热,那就是 ...

好方法,都拆到这份上了 这个折腾下也挺好,再检查的彻底点妥妥的

网友:
大概率电机损坏,建议直接换电机。
有一次维修经验,坏了的电机修不了的,直接丢掉或者当解压玩具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