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高壹工机ds12da怎么样?能不能和锐奇7212-20b相比较?

楼主(2021-09-06):
各位老师,高壹工机ds12da怎么样?网上找不到相关视频,能不能和锐奇7212-20b相比较?目前正在关注这两款,因为价钱相差不多,了解的朋友请帮忙看看。

网友A:
这没有可比性啊,一个无刷,一个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有可比性啊,一个无刷,一个有刷

不看有刷无刷的情况下,其他参数能不能在一起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有可比性啊,一个无刷,一个有刷

我看你帖子买的12da能给我一个链接

网友B:
如果是我 我就买无刷。

楼主:
其实对于有刷还是无刷倒不是很在意,主要是想在家里备一个,急用的时候应手。
本来想买一个便宜的小凡,看过以后同价位卡胜也不错,然后就是锐奇,再就是高壹工机。
总感觉不差几十块钱,看着看着就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你帖子买的12da能给我一个链接

发给你了,我买的时候直接领券买了,后来看到帖子说可以找几个商家谈谈价格,说不定能更优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 我就买无刷。

看怎么用,家里偶尔用用的话,还是有刷好,便宜,碳刷估计到坏也用不完,要是经常用的话,还是上无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给你了,我买的时候直接领券买了,后来看到帖子说可以找几个商家谈谈价格,说不定能更优惠。 ...

收到你的私信,可是我没有M币给你回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给你了,我买的时候直接领券买了,后来看到帖子说可以找几个商家谈谈价格,说不定能更优惠。 ...

找商家谈价格怎么操作?

网友C:
品质做工高壹工机的强,但ds12da的电池平推式结构不如锐奇直插的小巧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质做工高壹工机的强,但ds12da的电池平推式结构不如锐奇直插的小巧便携~

锐奇2.0电池和高壹工机2.5耐用方面相差不会很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锐奇2.0电池和高壹工机2.5耐用方面相差不会很多吧?

当然是高壹的更耐用些~

网友:
这个价位的高壹工机,怎么可能品质做工比锐奇强?可以肯定的是ds12da的性能不如7212,但是有刷的调速比无刷舒服。偶尔家用的话无论选谁都可以,干活用的话推荐7212,性能给力,电池便宜。高壹工机电池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商家谈价格怎么操作?

就是旺旺跟他砍砍价。

网友:
7212有一只,最大力时不错,16的支罗钻一口气打穿,低扭太大力,小螺丝容易打滑,上明装面板,一档也会把全塑的面板拉凹,反之100多元的山货扭力控制得很好

网友D:
凭心论说锐奇72比高壹DS12劲大咋想的,DS12应该是将近四十牛,锐奇也就三十吧。两款我都用过锐奇已经咸鱼了,下挂电池看工作环境,不是很窄小的话下挂电池更好,手柄处细握感舒服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还是DS12DA好,扭距大于锐奇,握柄细手感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凭心论说锐奇72比高壹DS12劲大咋想的,DS12应该是将近四十牛,锐奇也就三十吧。两款我都用过锐奇已经咸鱼了 ...

只看标称参数的话ds12da当然比7212强,但是有个词叫做虚标。对于工具应该要形成自己的判断。ds12da用的是550有刷电机,关于550电机的性能我研究过一阵子,就算是0.8mm铜线24匝的550电机,性能都和7212有不小的差距,实际上7212的无刷电机性能和775有刷电机差不多,这个我是实测过的。我还有一个QQ群友他既用过7212,也用过ds12da,他的说法是7212性能比ds12da好,但是无刷电钻的通病也没有避免,那就是调速手感不如有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看标称参数的话ds12da当然比7212强,但是有个词叫做虚标。对于工具应该要形成自己的判断。ds12da用的是 ...

日立工具已知的没有虚标的,基本都比标注的略高。72确实没有DS12扭距高,我两样都用过的,钻2毫米20铁皮孔或木方30孔一比较就明显了,72更容易卡住。启动扭距确实无刷比有刷大一些,这个无争议。但不是所有无刷电机一定强过有刷。您如果没用过DS可以试验下看看,扭距是真的强。无刷确实能做到更大,但电机性能也是分档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