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3800mah还带保护板的平头18650

楼主(2021-09-06):
来源老马家淘宝,号称3800毫安时,实际3500

这货体重45克,与我之前2500毫安时松下体重一致

事由,我那大款理发师外甥,电推子一会就没电
让我给换电池,本着他不买对的,只买最贵的原则
我都没敢推荐闲鱼买个小米充电宝来用里面的保真电池
我更没敢推荐淘宝买个摩拜充电宝,虽然,我用的很满意

这货每只他花费40元,比淘宝有的电推子都贵,卖家描述带保护板
收到货,我拿来普通18650比较长短,发现完全一致,重量也一致
由于我没有电子负载,没法测放电保护,我是认为松下这种大厂生产特斯拉电池都忙不过来
能有心思特意开发带保护板18650吗?而且长度没有增加,3500毫安时国产电池有能达到的吧?
我是很难说,这货是不是松下电池,鬼知道他出身哪里?

各位前辈老师请留下你们的看法

网友A:
几个意思?高容量?价格便宜?有渠道?

你这个是充电容量吧?
只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意思?高容量?价格便宜?有渠道?

你这个是充电容量吧?

大神你好
bt-3100有容量测试功能
自动完成一个充放电循环来测量
先冲后放,再充满,这是放电容量
图片上也显示了Discharge TEST

网友B:
保护板肯定是后加的  是不是国产的用些循环就知道了  国产的循环周期比松下还是差不少

网友C:
可能我的观点比较犀利:
1、这款18650电池如果有3800mah,有多少我都吃下去;
2、这款18650电池都不能保证是真品NCR18650B,搞不好是BF换皮的;
3、现在只要不是18650动力电池保护板,一般容量型的保护都贴在负极上,长度增加约3mm不到;如做有凸头那么很有可能保护板在正极,在负极也遇到过。

网友D:
电推子得用动力电池才好,这么大容量的会是动力电池吗?
咸鱼好多卖这个样子电池的,有些店家直说是拆机换皮电池,还有卖这种热缩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的观点比较犀利:
1、这款18650电池如果有3800mah,有多少我都吃下去;
2、这款18650电池都不能保证 ...

观点比较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肯定是后加的  是不是国产的用些循环就知道了  国产的循环周期比松下还是差不少 ...

卖家的描述说这电池3000次循环以上
到了龙的土地,怎么吹都有,我记得车用电池最多一千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的观点比较犀利:
1、这款18650电池如果有3800mah,有多少我都吃下去;
2、这款18650电池都不能保证 ...

这三点我认同
实测3500左右,有测试图
高度未见增加,它还是平头
所以,我是按无保护板对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推子得用动力电池才好,这么大容量的会是动力电池吗?
咸鱼好多卖这个样子电池的,有些店家直说是拆机换 ...

由于正负极无任何痕迹
排除拆机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bt-3100有容量测试功能
自动完成一个充放电循环来测量

你这个放电电流有500m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放电电流有500ma吗?

200 300 500 700 1000 1500 2000供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正负极无任何痕迹
排除拆机可能

拆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皮看看。

已经被安装到推子上了

网友:
现在18650只买拆机,价格贵的还不包真。

网友:
刚买了10节特斯拉拆机松下18650到时候测完容量看看。

网友E:
据我所知目前最高容量的18650只有3400mah,标称高于这个的基本是假的,
据我观察实践,智能充电器的容量检测都比单独的4线制容量测试仪测试的容量都高,
估计是2手拆机电池加保护板加新套的皮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我所知目前最高容量的18650只有3400mah,标称高于这个的基本是假的,
据我观察实践,智能充电器的容量检 ...

认可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我所知目前最高容量的18650只有3400mah,标称高于这个的基本是假的,
据我观察实践,智能充电器的容量检 ...

为何高度未增加呢?
保护板我都怀疑是否存在
担心是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我所知目前最高容量的18650只有3400mah,标称高于这个的基本是假的,
据我观察实践,智能充电器的容量检 ...

二手翻新的话,好像磨不掉焊接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