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波收音机调谐高放实验初步成功

楼主(2021-09-06):
其实坛友做过类似的实验,一个大环,放在室外,然后通过调谐高放接入收音机。然而我的疑问是,仍旧用原先磁棒天线,调谐高放有用吗?

前年我在长风小收音机上实验了非调谐高放,电台音量的确增加了,然而噪音也同时增加了。

刚刚又在它的基础上实验了调谐高放,初步成功了,喇叭里传来的是信号增强的广播声音。

改装方法如下:在废旧收音机上拆个中周或振荡线圈,里面没有磁管电容那种,再找一个三极管等元件,参考VT1周边改造,振荡线圈初级接高放管集电极,次级接在原先磁棒天线次级的位置,发射极直接接地。

我的高放管电流前年用的是0.1毫安,今天也没增加。
高放管放大倍数小点好,我们增加高放,能给收音机适当增加一点灵敏度就够了,大家千万不要想,我给调谐高放用个放大倍数几百倍的管子,灵敏度不就增加几百倍了吗?最好用以前的3DG6,3DG201之类,不要用现在产的9014,容易自激。非调谐高放,在振荡线圈初级并个电阻,以收音机不自激为准,调谐高放,在此基础上并个可变电容。收听时,先调到所需的台,再调整调谐高放可变电容,使音质最好,音量最大。

以上就是普通收音机加高放初步方法,如要更进一步,可以把拆得的中周想象成磁棒天线,给它绕上线圈,得到合适的电感量,配合相应的可变电容,就能覆盖整个中波波段。

上图是我调谐高放实验成功后又恢复非调谐高放的图,途中我的消振电阻是570欧,那是在没有可变电阻的情况下初步选取的,大家如果有可变电阻的话可以试试更好的阻值。

这个实验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在没有三连的情况下,先调主可变电容收到台,再调副可变电容使得效果最好。然而,这样不够方便。

网友:
这些元件都是几十年前的了,早已不生产了。

网友A:
广告机?难道是因为听不清广告机里介绍的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机?难道是因为听不清广告机里介绍的产品吗?

不为听广播,只为听信号质量。

网友:
讯号带通、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