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thinkplus mu231 64G USB3.0慧荣主控量产,已成功,分享

楼主(2021-09-06):
朋友的thinkplus mu231 64G,USB3.0接口。寻思拿来研究研究,初次用ChipGenius检测的结果已经没了(没保存,最大的问题在这,一定要保存最初的检测记录!!),参考检测结果和网上的教程,用SMI的量产工具先清除了信息,然后量产,结果悲剧了,量产失败,数据库中找不到FlashID。下面贴上后来的各种检测结果。哪位有这款U盘,帮忙提供一下最初的检测参数。或者哪位大神量产过这款U盘,指导一下呗
这款U盘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80AA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453E98B3766B - WDC(西部数据)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64GB

Volume: F:
Controller: Silicon Motion SM€
Possible Memory Chip(s): Not available
Flash ID: 453E98B3
Flash CE: 1
Chip F/W: ISP NONE
MP: ::::V::
MPTOOL Ver.: 18.94.109
VID: 090C
PID: 3267
Manufacturer: Silicon Motion,Inc.
Product: SM3280AA MEMORY BAR
Query Vendor ID: SMI
Query Product ID: USB MEMORY BAR
Query Product Revision: 1000
Physical Disk Capacity: 0 Bytes
Windows Disk Capacity:  0 Bytes
Internal Tags: QVAE-ASBL
USB Version: 2.00
Declared Power: 500 mA
ContMeas ID: B500-02-EE
Microsoft Windows 10 x64 Build 17763
------------------------------------
http://www.antspec.com/usbflashinfo/
Program Version: 9.4.0.645

网友:
买多一个同款型号回来 看参数。。。我路过的 不太懂

楼主:
嗯,不行了就得这个方法了

网友:
楼主,需要远程协助吗?  给我1000M帀/或者5元,弄不好不要钱/M帀

楼主:
呵呵,谢了,找到解决方案了,还是工具的版本低了。在俄罗斯的某网站找到了更新的工具
SMI MPTool V2.5.71 v7 S0903v1 [SM3280AB, SM3280BA, SM3280BB, SM3281AB]
运行起来之后直接识别一应参数
SM3281AB        ( SM3281AB_ISP_TLC_SD_3D_Bics4_512Gb.BIN )
ISP Version :          190822-001
PTEST Version :          190903 PADDING  ( PT.bin )
直接点击量产就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谢了,找到解决方案了,还是工具的版本低了。在俄罗斯的某网站找到了更新的 ...

你用H2testw测试一下数据完整性,预估有70-80%的概率过不了软件测试,工具用错了,你这样大概还是用两天就坏的,轻则文件损坏,重则U盘再次坏掉,并且连着数据一起消失

网友(2023-03-28):
引用 网友A:
你用H2testw测试一下数据完整性,预估有70-80%的概率过不了软件测试,工具用错了,你这样大概还是用两天 ...

我的一个杂牌U盘和楼主的情况一样,甚至连主控、闪存识别码都一样,高度怀疑是扩容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