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科宾斯充电宝后续修复成功

楼主(2021-09-06):
『X折腾』拆修科宾斯充电宝后续修复成功
这是前篇,只拆,没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014-1-1.html为什么又会突然想去修复,是因为翻出来发现电池鼓包?并且只有2V多电压,真是怪了,原来是输出口短路,且芯片质量又不行,导致了电池差点损坏。
当初测量可以充进去电,但是不能用??看整个电路板只有一个8脚芯片,也就没想去修复

昨天太闲,测了一下输出居然是短路的?于是查到这个电容是短路的,拆掉

为了跑线,把USB母口都给拆了

随便弄了个电容焊上去,输出有电压了

不小心把按键弄断路了,飞个线

两个萤火虫照明

可以正常开关了

也可以关闭指示电量

重新安装回去

给小米8充电试一下

1A 和2A输出口功率均减半,2A充电口略好使,输出接近1A。。

网友A:
果然的大师出手,非一般顺利了。

网友B:
快充的话就更好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充的话就更好使了

可以换成快充外壳套件,聚合物只能焊接。18650可选免焊接充电宝套件。省的担心之前电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的大师出手,非一般顺利了。

你到底是不是机器人啊?

网友C:
越来越省事了,主控由SOP14都缩成SOP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来越省事了,主控由SOP14都缩成SOP8了

越来越节省了,含充电、放电及保护板的一个小芯片~~

楼主:
后续,修好好几天了,现在观测充电宝静止电压不会衰减了。。修复之前测电压只剩2V多,还鼓包,,真是可怕。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