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宏想固态硬盘,慧荣SM2258XT主控,Intel[B17]Flash版本,终于开卡成功了

楼主(2021-09-06):
网上都说宏想的硬盘经常会有各种各样问题,真是不幸,确实遇到了......
我的硬盘问题:无法格式化,用DiskGenius工具无法删除分区,就算删除了也会自动回到原来的分区,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也无法格式化,导致无法安装系统。
在网上试了很多慧荣的开卡工具,遇到了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compare flash fail[17]”,要么就是“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后来终于找到解决方法,现弄出来给大家看看,数码小白一个,很多都不懂,请大家不要笑
我的硬盘电脑还是能识别出来的,所以在不短接的情况下,用移动硬盘线插入电脑,用开卡工具能检测出来,我的硬盘的Flash如下图:

图中可以看出我的Flash版本是Intel 512Gbit,PF29F32B2ALCTH2-064G-[B17][SM2258XT]
我硬盘的颗粒上的数据是:29F45B2ALCTHI

现在需要的信息还有Flash的ID,我的如下图:

89,C4,08,32,A6,00
这个挺重要的,现在可以去开卡软件里,FlashDB这个文件夹内Flash.SET(我这里显示了后缀,如果你电脑不显示后缀,就显示Flash),用记事本打开,ctrl+f调出查找工具,输入你的FlashID,“,”必须是英文逗号,查看里面有没有你的FlashID,如下图:

接下来,开卡设置那里需要进行设置:

主要对上图红框那里进行了设置,
Flash Select那里对应选择记事本中查到的符合硬盘Flash ID 的那个版本
Disk Capacity设置硬盘容量,我的是120G的
Flash Clock我选择了100MHZ,其他的我没试
其他设置如上图,我也不知道问什么这么设置,主要是在其他地方找到了这样设置的图,就照着来了
设置完后保存,然后开始开卡,结果就成功了......
附上慧荣SM2258XT主控,Intel[B17]Flash版本的开卡软件

网友A:
B17颗粒FLASH CLOCK可以选175MHZ 样读写速度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7颗粒FLASH CLOCK可以选175MHZ 样读写速度好看点

后来我用他原来默认的197MHZ的也开卡成功了,主要应该是找对flash版本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2022-06-15):
00结尾的很容易开,随便一个固件都支持

01结尾的比较少固件。至少需要U版本以后才有

只要颗粒稳定,选200MHz也能跑

网友:
58XT真是万能的,啥都能开啊

网友(2022-08-26):
楼主的帖子不错,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结尾的很容易开,随便一个固件都支持

01结尾的比较少固件。至少需要U版本以后才有

好东西,受益匪浅

网友C(2023-03-23):
引用 网友B:
00结尾的很容易开,随便一个固件都支持

01结尾的比较少固件。至少需要U版本以后才有

有没有办法解决,我也研究了好久,改参数也行不通

网友:
一定要选择对应的量产工具才能正确读出SSD information的信息吗?我读取这里总是空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办法解决,我也研究了好久,改参数也行不通

01结尾,上PS3111,改配置文件,就可以开。性能非常棒,我就是这么玩的

配2258XT,59XT就是浪费。还没试过59XT2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结尾,上PS3111,改配置文件,就可以开。性能非常棒,我就是这么玩的

配2258XT,59XT就是浪费。还没试 ...

谢谢,回头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