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IC寻大神

楼主(2021-09-06):
58V/60mA,4串,每串20颗LED,总计80颗,LT3755,有大神可否推荐合适的国产IC产品

网友A:
找找那叫什么仿钨丝灯(LED的),一般都是几十MA的恒流源,安鑫家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那叫什么仿钨丝灯(LED的),一般都是几十MA的恒流源,安鑫家好像有

谢谢大神啊,安鑫网上都没找到能进一步指导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