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音箱换电池,怎么接充电保护一体板代替原来的简易保护板。

楼主(2021-09-06):
雅韵仕S2蓝牙音响电池不耐用 怎么拆换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0577417

1.据说都是5V电源经过一个肖特基管,然后就直接进保护板,然后接18650电池,这样很容易过充。也许有一定保护作用把。

2.如果换现在的4056充放电+锂电池保护一体板。那么又该怎么接板子的输出,怎么隔离原来的5V电路。

3.这些音箱设计的,太过分,几毛钱的电路也不加上。

4.以前很多音箱非蓝牙的,充电部分也是没有专门的电路。

楼主:
电池供电电路,USB插入充电自动切换电路

https://mbb.eet-china.com/forum/topic/81626_1_1.html

网友A:
美工刀切断原输入DC或USB接口对应的5V+/-电路,飞线到一体充放保护板的USB对应线路上,保护板的3.7V输出飞线到原先电路的BT+/-,输入接到电池正负极,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工刀切断原输入DC或USB接口对应的5V+/-电路,飞线到一体充放保护板的USB对应线路上,保护板的3.7V输出飞 ...

道理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供电电路,USB插入充电自动切换电路

https://mbb.eet-china.com/forum/topic/81626_1_1.html ...

没做实验,还真没这么用过

楼主:
这样的,两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两个二极管??

你这入口是USB那更简单了啊,D2摘掉,接一个防反,并入USB正极,然后连接一体充放保护板的充电入口正极,负极直接飞线连接裸露的那个焊盘,这样就完成了充电电路的改造;电池接上保护板直接连接到原来的接插件位置,完事

话说你准备买什么样的保护板有图不?有些保护板充电和放电是两对线路,前面帖子我提到过的,有些是充放是同一个线路,就好比普通电池保护板那种,

网友:
等下,我看了下你前面那个拆解的帖子,那个完全就不用修改电路,你买个合适尺寸的带保护板的聚合物,然后把旧电池正负极引线改焊到新电池的保护板上的正负极就完事了,保护板的MOS管一秒开关一千多次完全不用怕电池出问题的

网友B:
电池保护板不是有过充过放保护功能的吗,怎么还会过充?一直以为电池有保护板,就可以放心一直插电用呢。

网友:
我的换的TYPEC口,但是发现跟没地方放它,就把原来的口子铲了,但是飞线也焊不上那么小的,就塞进去4056充电板了

楼主:
就是这种板子,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板子,很便宜

我手上也是这种,如果你非要改的话你按我在7楼说的方法连接就好了,只要把D2拆除了输入线路基本就彻底断开,输出线路保留,反正保护的是电池

网友:
直接接个保护板在电池上就行了,没那么麻烦

楼主:
这个板子,后面有个micro USB口充电的。
我还没有研究它的电路。是怎么保证边冲变放的??

等下动手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后面有个micro USB口充电的。
我还没有研究它的电路。是怎么保证边冲变放的??

输入输出电路连接的是同一个电路,充放直接在3.7V到4.2V之间飘荡,参考水管

网友C:
电池鼓包了,保护板拆下来可以用在别的电池上吗?即便容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鼓包了,保护板拆下来可以用在别的电池上吗?即便容量不同

可以,因为保护板默认是4.2V截停充电,3.3V或者2.7V截停放电,只要你电池不是高压3.75V-4.35V之类的话大多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板不是有过充过放保护功能的吗,怎么还会过充?一直以为电池有保护板,就可以放心一直手头用呢。
...

保护板的过充只是有那个功能而已,不建议用,虽说我也经常这么用

楼主(2025-02-27):
直接接个保护板在电池上就行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
全部给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