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充电方法的研究方向

楼主(2021-09-06):
       铅酸蓄电池由于其制造成本低,容量大,价格低廉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是,若使用不当,其寿命将大大缩短。影响铅酸蓄电池寿命的因素很多,而采用正确的充电方式,能有效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研究发现:电池充电过程对电池寿命影响最大,放电过程的影响较少。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蓄电池是用坏的,
也就是“充坏”的。由此可见,一个好的充电器对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蓄电池充电理论基础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马斯对开口蓄电池的充电过程作了大量的试验研究,
并提出了以最低出气率为前提的,蓄电池可接受的充电曲线,如图1 所示。实验表明,如果充电电流按这条曲线变化,
就可以大大缩短充电时间, 并且对电池的容量和寿命也没有影响。原则上把这条曲线称为最佳充电曲线,从而奠定了快捷充电方法的研究方向!

由图1 可以看出:初始充电电流很大,但是衰减很快。主要原因是充电过程中产生了极化现象。在密封式蓄电池充电过程中,
内部产生氧气和氢气,当氧气不能被及时吸收时,便堆积在正极板(正极板产生氧气),使电池内部压力加大,电池温度上升,
同时缩小了正极板的面积,表现为内阻上升,出现所谓的极化现象

网友:
原来有那么多复杂的充电方法,不过现在很多东西都开始用锂离子电池了

网友:
楼主继续更新,关注中

网友(2022-10-15):
然后呢楼主下面没了吗

网友A:
其实,我觉得恒压恒流的就挺好,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2022-11-21):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恒压恒流的就挺好,不用这么复杂

是的,恒压恒流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恒压恒流的就挺好,不用这么复杂

如果有人说,第一个指数下降型充电曲实现起来很容易,比恒压恒流多不了几毛钱成本呢?

网友B:
第一个充电曲线,记得最早看到类似文章是在电源网,没记错的话作者姓黄。这位大神大光引用理论而且还贴出了详细电路图,并给出了调试方法。反激式开关电源芯片配合tl431实现限压、指数下降型充电电流的充电器。当时引来无数跟帖热议,当然也有反对声音。
我当时跟据大神给的原理和调试方法改过一个3842芯片的电动车充电器,确实如其所说,随着充电时间推移,充电电流一直在减小,而且充得更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充电曲线,记得最早看到类似文章是在电源网,没记错的话作者姓黄。这位大神大光引用理论而且还贴出了 ...

可以发个参考文章的链接吗?自己也想做一台充电器,一直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吧?毕竟铅酸电池种类也是很多的
我们常见的水电瓶,叫敞开式富液蓄电池,电动车多使用阀控贫液式蓄电池,性能区别很大,现在大家常说的3段式充电器,这个充电方法,就是针对这个电池的。富液式,使用和锂电池类似的两段式充电。

另外就是使用方式,决定了充电方式,动车电池的使用方式称为循环使用,就是满充满放。汽车电池的使用方式叫短放常充,带自动启停的,又不一样。ups的电池叫常充偶放。充电方式有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