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K2P和K3路由器挂了,求高手有偿救助。

楼主(2021-09-06):
K2P估计要刷机,K3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开机话面一直停在开机读条画面

网友A:
K3 好像可以把5g  板子拿掉看看能不能启动  好像5g 芯片容易坏

网友B:
k2p我有编程器可以帮你刷机

网友C:
如果只是刷机的话,10分钟搞定。就怕刷完还起不来,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
疾风商城我想研究一下,可是那个人不优惠。。前几天刚收了一个2A电流的AC9,看来又不用买路由器了。

网友D:
K3  卡进度条 无线板可能挂了···淘宝找专业人士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p我有编程器可以帮你刷机

老哥我买了个MSG1501-JS,芯片是武汉新芯的XMC QH128AHIG ,CH341a读写不了,你能帮我刷一下吗

网友E:
头条上有个专门修路由器的。ID 什么无线

网友F:
K3功耗大,散热性能爆弱,5G或2.4G芯片只要热死其一,系统自检不通过导致无法启动屏显会停留在启动指示条状态。固件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自己慢慢排除吧……

网友:
去恩山论坛看看,有各种k3和k2p的刷机

网友:
20块包邮解君愁,都wifi6的时代了,改升级就升级,别留念,实在怀念,热风枪加焊试试,,,,,

网友:
刷机买个编程器就够了,CH341A又不贵。

网友:
K2p 要上编程器  弄不好要把  闪存拆下刷  如果你是刷机刷死了  都好救。 K3 卡引导  估计是wifi 板 出问题了  也有可能漏油导致。。。 总之K2p 好折腾  K3 太费劲  现在千兆路由器  百数块钱有得是  。。。

网友:
全部卖掉买一个刷好pandavan的中兴E8820S,剩下的钱吃一顿KDJ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条上有个专门修路由器的。ID 什么无线

谢谢朋友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K3 好像可以把5g  板子拿掉看看能不能启动  好像5g 芯片容易坏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p我有编程器可以帮你刷机

K2P我没有刷过,就是无缘无故坏了不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刷机的话,10分钟搞定。就怕刷完还起不来,那就不好搞了

没有刷过和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K3  卡进度条 无线板可能挂了···淘宝找专业人士维修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K3功耗大,散热性能爆弱,5G或2.4G芯片只要热死其一,系统自检不通过导致无法启动屏显会停留在启动指示条状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