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机抄电路,不知道主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1-09-06):
买了个太阳能庭院灯,想抄下电路做个感应夜灯。
一个主芯片标识清楚,但是在各大网站都找不到对应芯片,寻求大神指点!∧s093A 1834 RAW9K.c
拆解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4182

楼主:
正面图,有个红外,还有个三脚的黑色是三极管?还是啥?

网友A:
黑色是红外遥控的接收头。

网友:
正面黑色那个是红外遥控接收头,接收遥控器信号用的

网友B:
只找到不带红外设定的基础版,这是深圳全智芯的IC
http://www.aschip.com/u_file/product/17_12_27/ee70e3d87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是红外遥控的接收头。

对的,把遥控整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不带红外设定的基础版,这是深圳全智芯的IC
http://www.aschip.com/u_file/product/17_12_27/ee70e3d ...

好的,我看看。坛友果然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