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器求解

楼主(2021-09-06):
家里老三电动车电瓶挂了,原车6付7安时铅酸,冲半天玩一会系列,刚好手里有12伏12安时电瓶,就在某宝买的12伏转7伏10安转换模块,模块到了发现车走起来哆嗦,210e卡堵转电流最大才3a,用两节18650串联堵转电流8A多,怀疑电瓶问题,换了一块新的还是不行,症状依旧,联系店家很爽快补发一个,今天到了,问题依旧,难道是我点低吗?
看卖家好评很多,貌似没看到差评

蒙圈了

网友A:
哈哈!这就是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就是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的区别

关键是别人用的好好的,就我的不行,一会我用30伏20安电源试试

网友B:
儿童车一般2个电机,改成串联接法2个6v电机就可以用12v电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儿童车一般2个电机,改成串联接法2个6v电机就可以用12v电瓶了。

一台电机的,改不了啊

网友C:
我家一台三轮,一台4轮,全改了2串4并2000毫安的18650,充一次电可以用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一台三轮,一台4轮,全改了2串4并2000毫安的18650,充一次电可以用好久

电池我到有上百节,寻思铅酸废物利用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我到有上百节,寻思铅酸废物利用不是

你转换器还花了钱,用这钱可以买几块保护板

网友D:
并联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个电容试试

多大的为好呢

网友D:
容量大点没毛病,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大点没毛病,试试吧!

用可调电源试了,电源是30伏20安可调,电压14伏的时候起动机还是打嗝,模块输出电流不够,最大输出7安左右

网友E:
这个明显模块电流不够 12v电瓶中间钻眼 打胶 改6v也行 更耐用 以前不做锂电池的时候给孩子改过 电机都快跑废了还有电 就是要破坏车体 要不一般放不进去 现在直接用磷酸铁锂 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可调电源试了,电源是30伏20安可调,电压14伏的时候起动机还是打嗝,模块输出电流不够,最大输出7安左 ...

模块输出不够,那就改电池吧!不用再花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明显模块电流不够 12v电瓶中间钻眼 打胶 改6v也行 更耐用 以前不做锂电池的时候给孩子改过 电机都快跑 ...

直接改了两串锂电

网友F:
其它都不是关键,重点是老三,楼主响应国家政策,实行三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它都不是关键,重点是老三,楼主响应国家政策,实行三胎

去年生的老三,三个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生的老三,三个儿子

实力不错,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生的老三,三个儿子

家里有矿系列,牛

网友(2021-11-07):
其实上12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