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什么U盘

楼主(2021-09-06):
捡了个U盘标这8G,插电脑不认,应该是设备的软件程序在里面。
不知道能不能当U盘用呀。应该怎么弄?

网友:
这种旋转壳好拆,拆开看看

网友:
keep?我天天跑步的软件么?

网友:
查主控  量产即可

网友:
4楼正确,但如果在电脑上没有任何反应,估计是挂了,需要硬件维修

网友:
设备随附的U盘见多了,要读的话好歹操作系统得能识别,八成是挂了

网友:
按照楼主所说,这是一个坏了的U盘,把旋转壳拆掉,两个塑料壳中间有缝,用手指甲从缝隙打开就行了,如果实在找不到缝隙,从U头那边开始,那里缝隙会大一些,不要直接掰开,会把卡扣弄坏,弄出缝隙之后从两边慢慢搞

网友:
打开让我们康康

楼主:
U盘按说应该是好的,拿到的时候还在袋子里封着,应朋友们要求开了。大家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按说应该是好的,拿到的时候还在袋子里封着,应朋友们要求开了。大家来看看吧 ...

不可思议,8GB居然还是3.0的U盘,正常应该配2.0的U盘,建议短接flash,连电脑上看看能不能认到? 然后找工具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