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东成12V电池包LB1215-1

楼主(2021-09-06):
电池包使用时间较短了,放电测试了一下  容量只剩下0.9AH了,打算拆了更换25R电芯。拆开发现电池应该是假货,但是外观没有看出真假,查了一下应该是16年某天猫店买的,
原装充电器可以正常充电!

一看做工  瞬间没有换电芯的欲望了!真是防不胜防呀!

网友A:
看外头都知道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头都知道是假货

真不会看 ,壳子里面还有DAC标志,是标签有问题吗?

网友B:
这个电池我有几个,版本不同,编号有的没有,有的直接刻在外壳上,不会是激光打码,。
,以前的电芯不管的1.5ah的还是2.0ah都是三星的电芯,现在貌似缩水了,换成国产电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我有几个,版本不同,编号有的没有,有的直接刻在外壳上,不会是激光打码,。
,以前的电芯不管的1 ...

刚看到另一个坛友拆的这款电池包   也是这种板子,什么元件也没有!

网友:
LG 的锂电池,不是杂牌电芯。生产日期:2014.02.15。时间久了加之维护不佳,电池容量下降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我有几个,版本不同,编号有的没有,有的直接刻在外壳上,不会是激光打码,。
,以前的电芯不管的1 ...

2.0ah的有LG电芯的,我手上有4个2.0ah的电池,2个LG电芯,两个三星电芯,都是原装的

网友C:
标签是1.5Ah的,电芯是LG的HB2标称 1.5Ah,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到另一个坛友拆的这款电池包   也是这种板子,什么元件也没有!

怎么会没有元件,有2个10K电阻,一个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没有元件,有2个10K电阻,一个热敏电阻

看做工  确实也像原厂的,但是电池确实后换的,不过好歹也给分了个容,标称1500mah的电芯,分容都是1200,电池后面还是锡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签是1.5Ah的,电芯是LG的HB2标称 1.5Ah,没什么问题呀~

电池上面那个1200mah可不是我写上去的,而且底部有一串还是锡焊!不过板子倒是像原厂的!

网友(2023-02-20):
这不是假货

网友:
众说纷纭啊

网友:
看电池不假呀!

网友(2023-06-06):
这种“保护板”下的锂电池,一旦短路那不立刻冒烟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