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跟风升级—优越者GL3224—读卡器固件

楼主(2021-09-06):
大家都升哈,没找到SOP 8的闪存,找到个QFN 8的,忘了哪拆的了,一样用哈,R6 R8 2个10K没0402的,用的0603也凑合了,C19电容100n倒是有0402的直接吹上完事

直接升到1536

重新插拔,识别

用的W25Q80
config添加下面的:

::----W25Q80----
::    Dual SPI
[Winbon6]
F3 02 00 04 00 02
Data:90 00 00 00
Delay:0
F3 04 00 00 00 02
Data:EF 13
Delay:0
F3 01 00 00 01 00
Delay:1
F3 00 00 00 06 00
F3 00 00 00 C7 00
F3 03 01 00 05 00
Delay:1
FlashParam: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6A 02 3B 00
WriteFlash 1024 256
F3 00 00 00 04 00

楼主:
原来在2.0下,EMMC闪存烧录器用不了,现在可以。而且2.0  3.0速度都比以前快了点

网友A:
电容不装 电阻直接短接也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装 电阻直接短接也可以正常使用

一般我都要用LRC测一下,同数值才用,强迫症

楼主:
省时间啊,原来写个斐讯N1的扩容闪存要十几分钟,现在3-5分钟,一个俩不显,写几十片就快半天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