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硬件版的可编程电阻——

楼主(2021-09-06):
JLC广场开源的,0603还算容易,一把T12--3c的事
一个一个焊,很过瘾的

完成

背面,还算凑合了,毕竟大焊点我很少焊,一般都焊头发粗细的

尊重作者,原链接:https://oshwhub.com/scauli/ke-bian-cheng-dian-zu-ban

网友A:
可变电阻,跟编程没什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电阻,跟编程没什么联系

是哈,任意数值是个优点

网友:
这是人动力,可变电阻吧

网友B:
从左到右一溜下来,跳线帽的阻值就比最小电阻大多了

网友C:
有毫欧表么?跳到最小, 测试下电阻多少呢?!

网友D:
焊工不错! 这0603的精度符合要求么?

网友E:
你用误差多大的电阻
这玩意建议用高精度的电阻来做

网友:
这只能一路吧?要搞个多路的

网友:
这确实算硬件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工不错! 这0603的精度符合要求么?

精度的看你用百几的咯,用0.01%精度没得说的了,要是用5%的话,那就呵呵呵了

网友:
编程这个果真要够硬才行啊。

网友:
跳线帽感觉有点麻烦,但是便宜
要是可以用波段开关就完美了

网友F:
我在想那0.1欧的话,7个跳线帽,也就是14个点的接触电阻加上14条插针的电阻会不会太于0.1欧,稳定性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那0.1欧的话,7个跳线帽,也就是14个点的接触电阻加上14条插针的电阻会不会太于0.1欧,稳定性也是一 ...

做成并联的是不是会比较好,就是比较费跳线帽,哈哈

网友:
这是个电阻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左到右一溜下来,跳线帽的阻值就比最小电阻大多了

精度是次要,主要楼主玩得可开心了

网友:
原模原样的抄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误差多大的电阻
这玩意建议用高精度的电阻来做

排阵铜的都不环找,能买到的不是铁的就是合金的,电阻我用的JLC和JP免费申请的1%但01A 01B  01C 01D看着不如100  101  102 103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毫欧表么?跳到最小, 测试下电阻多少呢?!

最小?就是个跳线的电阻啊,表笔0.3欧姆,测最小这个0.3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