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18650电池为什么不受待见

楼主(2021-09-06):
今年1月份购买的全新天鹏2000mah 10C 18650电池

自己制作成牧田款的电池组 一共3个  循环不到5次
电池组就已经不平衡了 充电都充不进

今天全部拆镍片 拆解之后用内阻仪一量 (内阻也是今天写上去的 估计内阻跟买回来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 变大了)

好家伙 10颗一组的电池 有好几颗电压都没了 这就是国产电池的质量吗?
充电使用循环次数才5次啊 白花花几百块的银子这样就打水漂了

网友:
其实国产也有好电池,只是个人买不到,假货宝上的电池呵呵

网友:
问题电池吧!这1688都没这么便宜

网友A:
我是来看你的电池座的。万用表笔+弹簧探针?

网友:
估计货源或者别的原因,现在东成工具也是用的天鹏电芯!

网友:
那个座子好评

网友:
这种厂家到现在还没倒闭,简直奇迹………

网友:
建议用亿纬或是BYD的全新动力电池

网友:
也不是很便宜啊,但关键要买到正品。还是喜欢买LG索尼三星松下的

网友:
之前公司生产订购了国产的18650电芯组 2200mah 单节8.5不含税  一共做了五万多块钱的电池吧,然后放了一个月的时间发现很多电池漏液 电压变成0V  就是漏电太严重 找定做电池的也一直处于找问题中,这边寄出去几十组电池都没有回应,如果需要知道哪个厂家和公司的话可以私信我告诉你们。拖了一年都没有解决问题。况且我们做外贸的,海运路上两个月的时间都很正常,客户那边再放几个月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导致客户也丢失了。关键是国内第一批电池没问题,这才下了订单第二批就翻车了,要是有那个时间去等待测试,都不如直接选择进口电池了,就算是二手电池都比这个电芯好,不过手上也有同一家电芯公司的其他18650电池 七八年了也没有漏电,所以怀疑即使是国产也可能国产假的,或者批次导致的问题。充电后内阻也没变大多少,就是自己漏电.....

网友:
容量小,寿命低,内阻大,自放电严重,性能离散,漏液,发热,假冒伪劣
所有的缺点,都有!

网友:
不是我们不爱国货,只是国货太伤我们的心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虚标、跑电、偷工减料……真的爱不起来

网友:
今年3月份,我从1688上买得10个天鹏2000mah 10C 18650电池,前几天想用了,一量电压全部1.8V,真整齐啊。我又全部充满电,又放了一个月,没漏电,电压又正常了,是不是见了鬼了。

网友:
感觉楼主买的电池单价有点太低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很多时候花了钱却买了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你的电池座的。万用表笔+弹簧探针?

内阻仪自带的4针笔
底座是3D打印的

网友:
电池座好评,不过这么简单的结构没必要上3d打印

网友:
这是五块钱一节吗,确实有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