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惠普瘦客户机44pin电子盘怎么开卡

楼主(2021-09-06):
惠普瘦客户机44pin电子盘,16g好像,开机亮红灯。没办法识别,开卡的话是不是要短接某个地方,不知道定义,求赐教

网友:
牛逼非常难吧,继续教育。哈哈哈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吧 44PIN不好搞

楼主:
好吧,我还想着这个rest和地线短接,在软件识别开卡是不是可行呢?

网友A:
就算有ROM跳线,你还要对应程序,还不如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有ROM跳线,你还要对应程序,还不如买一个

谢谢,受教了,其实这个不用也没事,哈哈

网友:
没开卡软件怎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