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希捷2.5磁盘坏了开机检测失败,接其他电脑上不认盘,还有没有的救?

楼主(2021-09-06):
一体机的,之前就出现过开机不认盘,回来重试几次居然正常了,正常了半个月,彻底不认了
现在拆下来SATA接到已经开机的台式机还是不认
有没有办法救一下????

楼主:
弄个硬盘盒或者易驱线能不能行?

网友:
没救了保修期内的赶紧去保修,之前不正常就是在警告你了

网友:
之前时不时的不认盘,就代表已经要坏了,现在彻底坏了,没得折腾了,只能找售后,但是数据不能保

网友:
要数据的话就换着法多试几次,不要数据的话就换个吧

网友A:
机械盘还是SSD 什么型号

网友B:
机械盘的话,拆下电路板清理触点,可能还能用,也有可能固件出问题没救了。

网友:
找小飞机大佬开盘吧。。。。我的也是一样的毛病。。。不过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

网友:
是机械还是固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盘还是SSD 什么型号

机械盘500G希捷72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盘的话,拆下电路板清理触点,可能还能用,也有可能固件出问题没救了。 ...

拆底下吗?

网友:
5块捡了个500G联想定制希捷,最初告诉我是摔过的,能读到盘,结果一扫盘,全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