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多个t12干扰

楼主(2021-09-06):
做了3个t12,模拟的,公用一个24v电源,单独使用没有问题,一起用就有问题,比如1号已经到温度了,led灯开始闪了,然后开第2路,就会出现1号会随着2号从头加热,1号led灯和2号LED灯同步,常亮,到温度后一起闪,这个干扰这么解决?谢谢!

网友:
加共模电感试试?

网友A:
还会有这种事?建议楼主上图,是否共用一段地线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会有这种事?建议楼主上图,是否共用一段地线造成干扰?

地线用的一根,,图回去拍几张

网友:
到达温度后会进行pwm调温,不停开关mos导致干扰,可以加大运放旁路电容。

网友B:
这种干扰能不能加个Y电容解决呢

网友C:
应该是共用地线引起的,我也是几个T12共用一个电源,没共用地线,目前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共用地线引起的,我也是几个T12共用一个电源,没共用地线,目前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

一个电源,怎么处理不公用地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干扰能不能加个Y电容解决呢

应该加哪里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学习一下不共地的方法

楼主:
有谁来解决一下

网友:
烙铁头的地从电路板上面接,电路板分别接线到电源

网友:
没人觉得是电源引起的吗?试试纯直流驱动就知道了。就那种电源的波纹。。。。嘿嘿。。。

网友:
你这样说谁也不明白,太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电源,怎么处理不公用地线呢?

地是共地的
但是每个T12控制板的正负极线都接到电源输出端
不共用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是共地的
但是每个T12控制板的正负极线都接到电源输出端
不共用地线

好的,我回去试试

网友:
我在T12输出端了并联一个数码管的电压表(某宝两三块前的那种),也会影响T12工作
t12是LM358+NMOS那种没有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是共地的
但是每个T12控制板的正负极线都接到电源输出端
不共用地线

已经解决了,谢谢,你的方法试了,有用,我又试了一下不另外加负极线到电源,也是可以的,但是要电源输入端负极接到输出端负极,

网友D:
想不出为何要搞三个一起,说说用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不出为何要搞三个一起,说说用途呢

当时是这样想的,一把刀头,一把尖头,还改了一个热容胶枪,这样就不用换头了,不过热容胶枪没有改好,接触面积比较小,导热不好,下次再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