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op07运放最多精度能做到多少位?

楼主(2021-09-06):
不懂就问,在这请教:ADC转换精度越高,那前端传感器的运放精度也要求更高,目前只了解到AD8629运放宣称能做到真16位的精度,那么常见的op07能做到多少位的精度?如果是24位哪又有哪几款运放适用?

网友A:
这些官方手册里应该有吧?大佬这是打算折腾仪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官方手册里应该有吧?大佬这是打算折腾仪表了?

我新手,想多了解一些器件的常识。

网友B:
跟模拟运放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官方手册里应该有吧?大佬这是打算折腾仪表了?

精度  转换速度   误差  都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模拟运放也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如果噪音大,温漂大,失调大,那ADC转换那边得到的结果就误差也大。

网友:
24位ADC前加那款运放我不知道,但在网上找到了关于这个运放的作用的文字,转贴于此:
*****
此电路称为ADC驱动电路。其目的有四:
1)以高输入电阻减少对前级的影响——跟随器输入电阻高。
2)以低输出电阻、瞬间大输出电流、高压摆率、快速建立时间满足ADC内部采样保持电路快速准确采样的需求——好的运放组成的跟随器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注意这个跟随器不是一般的运放,得根据ADC的质量高低做出精确的选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多数ADC内部不具备高阻驱动电路,也就是说它们的输入阻抗一般都不高。
3)电平和动态范围调整,以及电源级保护,使用跟随器说明此电路没有这个需求。
4)抗混叠滤波。如果跟随器的带宽较小,或者增加了低通滤波,都可能实现抗混叠滤波。
仅仅说跟随器,我看就没有考虑第三、第四条。
使用好ADC,不考虑驱动电路设计,是完全不靠谱的。
*****

以上文字源于网络!

网友:
能做到多少位不好说,只知道许多仪器中使用了它:爱德万R6871主通路就使用了,R6581使用了OP07和OP177,HP3458也使用了。这些都是7位半和8位半的万用表。

网友:
概念有问题,模拟器件没有多少位的说法,但是可以换算,比如运放的出入输出电压是多少,然后和运放的输入输出失调电压及温漂等参数进行比较,算出误差电压,再和你的ADC对比误差电压能影响ADC的多少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