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大神指点,钓鱼头灯坏了,能放电充不进电去

楼主(2021-09-06):
望大神指点,钓鱼头灯坏了,能放电充不进电去,去手机维修店查了查,说是充电管坏了,怎么配一个充电管,买了好几个头灯都不理想,要不然是太重,要不就是感应太灵敏,不想放弃,在线等高手支招—!

网友A:
需要测量一下电路,这个图片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大概率是TP4057,几毛钱解决

网友B:
可以单独改装充电模块,如4056模块,最好是带保护的那种,很便宜也容易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测量一下电路,这个图片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大概率是TP4057,几毛钱解决 ...

模块上写的室57I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改装充电模块,如4056模块,最好是带保护的那种,很便宜也容易安装。 ...

不会改啊,没有电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改装充电模块,如4056模块,最好是带保护的那种,很便宜也容易安装。 ...

师傅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C:
我有2个充电感应的头灯,也许和你的一样,你最好发多几张拆机图,还有芯片型号,我现场拆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2个充电感应的头灯,也许和你的一样,你最好发多几张拆机图,还有芯片型号,我现场拆给你看看 ...

C:\Users\84823\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2个充电感应的头灯,也许和你的一样,你最好发多几张拆机图,还有芯片型号,我现场拆给你看看 ...

大哥你看一下,图片传上去了

网友:
4056充电板,直接怼电池就好。多买几个板,2,3块钱一片,带保护的。会用烙铁,看得懂字就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