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锈钢锈的更可怕

楼主(2021-09-06):
去年买的不锈钢水件,看着有了锈迹,今天拆下来里面快要锈堵了,若不更换就要穿孔闹水灾了.....

网友:
买到假货了呗,201的当然会锈了

网友:
你这种估计是201系列,其实这个系列不属于不锈钢材料,但防腐防锈能力比一般的铁强一些,一般可以用于湿度不太大、盐度不太高、对防锈能力要求不太高的领域。
一般民用不锈钢指304、316系列。其中316L一般用于食品制造、医疗设备、精细化工等领域。

网友:
电镀的吧,新品内外不该一个颜色么?

楼主:
店铺只显示“不锈钢”,不可能是304,看那发红的锈色估计201 都不是,201的锈是黑色的,这种假货比铁的都不如,铁的水件虽然生锈但是不会这么快锈堵出锈蚀坑。

网友:
一看最高就201不可能是304不锈钢的

网友:
不是3系不锈钢,不耐腐蚀

网友:
买到的是假货,304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A:
假的被。304的,或者铜的,都难。

网友:
这个锅不锈钢可不背,明明是假货硬要真货背

网友:
这种头前几个月我也买了,也生锈了,上当了,还不如PPR材质的,,,,

网友:
假货满天飞,这真是防不胜防啊?的的确确的假货,李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被。304的,或者铜的,都难。

真要是铜的,那可不便宜。

网友:
安装之前最好用磁钢吸一下,吸力大的的是不锈铁,304不锈钢吸力很小。

网友:
假货,看锈就知道,明显是铁锈。

网友:
这看起来连201都不是。用锉刀锉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吧。表面这是镀的镍之类的镀层。之所以表面花里胡哨是因为镀层上面有气孔,从气孔开始里面锈蚀的,然后锈洇出来了。

网友:
看来不锈钢很有讲究。怕食盐,怕氯离子,现在自来水不是加氯消毒吗?

网友:
这个可能是201或者国内厂标J系列的不锈钢,但是就算是这种不锈钢也不可能绣成图二这种脱层,黑色锈迹,这个脱层应该是水管内的锈蚀的堆积物。至于说差点绣穿的那孔可能是铸造时候的凹痕,铸造很差留下的,如果真的就算2系或者J系不锈钢,拿刀刮一下那个位置应该会显示原色。或者最坑的可能性锌合金铸造外面镀镍,仿不锈钢,一般3-4年绝对腐蚀溶掉锌合金,也是最坑的一种

网友:
就是个镀不锈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