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乐视EQ-24BCN充电器

楼主(2021-09-06):
乐视的充电器,型号:EQ-24BCN,江苏辰阳的,很多充电头的代工厂。

问题是无输出,用撬棒很简单撬开

可视范围内三颗主滤波电容鼓包了,万用表量了下,保险丝和共模电感挂掉了

电容是400V 15uf的,三颗代换掉,保险丝2.5A的,代换掉;共模电感没有型号,去掉热缩管,在管脚处断线了,就地修补下再套上热缩管

齐活,插电……灯泡不亮……输出正常……   搞定

最后,再上几张图吧,由于支持魅族的PE快充,正好就顺手送给有魅族的小弟了

网友:
乐视这个充电器,东洋版的最好!

网友:
快充温度太高了,怀孕很正常

网友A:
这个厂的充电头质量奇差,我家那个没摔没拔,放那,自己低压侧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厂的充电头质量奇差,我家那个没摔没拔,放那,自己低压侧电容坏了! ...

好几个小米的都是辰阳代工的,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东洋益恩彼代工的那个好点,当时论坛商家搞活动,那这么多人撸,也没看到几个坏的。

网友B:
乐视的这个充电器当初火了好久,支持的协议很多

网友C:
感觉是电容缩水了,翻了一下别人的拆机帖,坤兴和东洋代工的,高压主电容是爱华或者东佳的。楼主拆的这个辰阳的,这三个电容写着MSX不知道指的是电容的类型,还是品牌。不过看封皮风格有点像华宏的,但拿他们的产品目录对比了一下,华宏400V 15uf的电容,没有这种瘦瘦高高的,都很矮胖一个。
低压部分用的固态电容,坤兴版本的好点,用的是丰宾,字是蓝色的。东洋的和辰阳都是东佳,字是红色的。

网友:
最讨厌电路板上灌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视的这个充电器当初火了好久,支持的协议很多

现在看来支持协议也就QC和PE啊

网友D:
外壳完好,电容差些,修好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电容缩水了,翻了一下别人的拆机帖,坤兴和东洋代工的,高压主电容是爱华或者东佳的。楼主拆的这个辰 ...

原来电容式Asia'x品牌的,以下网上节选“Asia'x听说是fuhjyyu厂为别人OEM的,可fuhjyyu这个牌子也已经是公认的“爆浆王”,不知道OEM的水平能如何”
看来我要重新买好点的电容了,之前不懂买的都是三无的电容,这个买来标称15uf,实际才13uf。
马家直接搜艾华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完好,电容差些,修好好评!

嗯嗯,刚开始不懂电容品牌差异,准备重新买艾华的换上

网友:
我两个东洋版的,用了这么多年,杠杠的

网友:
我也有这款充电头,用了20多年,依旧非常好用!

网友:
家里还有好几个这头子从来没有用过的瑟瑟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厂的充电头质量奇差,我家那个没摔没拔,放那,自己低压侧电容坏了! ...

快五年了我的还好好的

网友:
国产高压电容,江海的不错。

网友:
我手里有4个
目前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电容式Asia'x品牌的,以下网上节选“Asia'x听说是fuhjyyu厂为别人OEM的,可fuhjyyu这个牌子也已经是 ...

杂牌电容的容量是要比标称的小点,我之前修一个山寨的充电头,发现一上负载,电压就蹭蹭的掉,检查了一圈发现电容不对劲,上面同规格的电容,体积比我手上的承兴电容都要小一圈,
,容量测了,400V 10UF的只有8UF 16V330UF的只有200多,少一大截,最后想办法把好点的电容塞进去,电压就正常了。
某宝上艾华耐压400V电容好像包邮的10uf的多些,10*17的规格,15uf只找到了这个,不知道这个尺寸装不装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