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交换机呀你全是土,水洗netgear 16口 千兆交换机

楼主(2021-09-06):
交换机呀 你全是土
洗完之后呀 不靠谱

左边8个口可以用 右边的不行
各位大侠
这种散热器应该怎么取下来呢?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怕掀开天灵盖

网友:
水洗完电吹风热热风档吹十分钟从来没洗坏过电子产品

网友:
电器类水洗要快,不能泡,还有要及时彻底烘干。

网友A:
散热片用热风枪150度吹到烫手,一扭就下来了。不能拉、掰

网友B:
是不是网变里的水还没干呀

网友C:
再热风吹下,或者放热的地方晾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热风吹下,或者放热的地方晾几天

放净化器上吹了48小时  应该是干透了
散热器地下有很多管脚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用热风枪150度吹到烫手,一扭就下来了。不能拉、掰

nb
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网变里的水还没干呀

看到了,部分芯片管脚下面锈死了

网友:
换新的网变试试

网友:
这绝对泡过污泥的,没救了。还有RJ45口,暂时没用的,我一般用废旧的水晶头插上防尘,不然没多久就灰尘堆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