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各位坛友,软塑料和金属粘接用什么胶水比较牢固

楼主(2021-09-06):
试过502不行,万能胶,AB胶还能粘一下,不过用不久,很快脱落,请问各位坛友有什么好材料粘接

网友:
AB胶,一般就可以。

网友:
好像可以用瞬干胶配合塑料表面活化剂粘

网友:
塑料和金属就是很难沾,小时候的悠悠球坏了试过各种胶水,也就ab胶能保一段时间
要不咱再试一下环氧树脂?

网友:
502为毛不行?我们粘橡胶皮和铝板就是类似502的401

网友:
表面打磨光,不要残留油脂灰尘,然后用502或者其它胶粘住,用夹子夹紧,放两三天,牢固性大增,瞬干胶并非瞬间粘上就牢固了,放两三天,稳定性才比较好,我用401粘发夹就这样,只粘了半天,轻轻一掰就又断了,粘不牢,但是粘住放了两三天,就很牢固了,初期一定要夹紧

网友:
短视频在水里都能粘的胶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网友:
小玻璃瓶,要混合的那种农机胶,试试看。

网友:
要配合介面剂的胶水才能胶合

网友:
铸工胶行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还是软塑料粘不住

网友:
502搞不定,其它很难,软塑料很难粘。

网友:
玻璃胶轻松搞定

网友:
用焊接胶试一下,粘天,粘地,粘空气

网友:
上图最有说服力,看看为什么要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