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华马读卡器加闪存升级GL3224新固件(Varma MR301)

楼主(2021-09-06):
1.红圈里面被粘胶粘住了,一边用热吹风机加热金属,一边往两边拉

2.红圈这里有粘胶,需要加热这里

3.芯片位置:芯片上的小圆点在电路板图标向内凹这一边

4.芯片上的小圆点

5.需要添加2只10K的贴片电阻和1只100NF的贴片电容。我使用的规格是0402,不知道0603或者0805大一点更合适?因为对于我这新手来说,太小了,很难焊锡。

6.升级成功

7.顺便也升级一下绿巨能读卡器。

8.借用大神@woxinsilin的电路图片

9.更新固件后,GL3224的USB3.0兼容性好很多,但是做启动盘,开机还是需要等待几秒钟才识别。小米路由器4还是无法识别读卡器(打开3.0)。不知道为什么绿巨能读卡器升级前也没有3.0这个问题!!

网友A:
拿读卡器当启动盘???服。更新固件后,EMMC烧录器转的SD卡。可以在2.0下识别了,以前只能3.0。同时写速度感觉(写同一个闪存,以秒计)好像是快了几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读卡器当启动盘???服。更新固件后,EMMC烧录器转的SD卡。可以在2.0下识别了,以前只能3.0。同时写速度 ...

这货有个特殊固件,编程器刷入之后可以读取EMMC超快,听说能达到300读取,写入200多,好像是2个8BIT合成一个16BIT,所以速度快,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很有意思的小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有个特殊固件,编程器刷入之后可以读取EMMC超快,听说能达到300读取,写入200多,好像是2个8BIT合成 ...

可惜没有人捣鼓,我是有心无力,不是本专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读卡器当启动盘???服。更新固件后,EMMC烧录器转的SD卡。可以在2.0下识别了,以前只能3.0。同时写速度 ...

能快几秒聊胜于无吧

楼主:
我用补鞋胶水粘了里面一圈,才用几天,拔插的时候金属外壳脱出来。不知道原来工厂用的是什么胶水。大家有什么好办法?热熔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补鞋胶水粘了里面一圈,才用几天,拔插的时候金属外壳脱出来。不知道原来工厂用的是什么胶水。大家有什 ...

502就行,但401更好,不发白,而且那种不容易流淌

网友(2022-02-18):
不小心上了AB胶,想再次拆下,有什么办法?

网友(2022-06-15):
引用 网友A:
拿读卡器当启动盘???服。更新固件后,EMMC烧录器转的SD卡。可以在2.0下识别了,以前只能3.0。同时写速度 ...

SD卡有写保护,维护盘或装系统或检查之类的需要写保护,U盘很少有写保护卖的,只能读卡器了,好在读卡器大多数主板能识别并开机启动,好用多了

网友(2022-09-02):
我买的威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spi,还得自己加上,太费劲你吧

网友(2025-08-06):
升级了感觉没有性能提升。

网友:
我也是买的和你一样的款式,买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