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崭新的20年前的好视力台灯

楼主(2021-09-06):
淘到一盏台灯,几乎全新带包装说明书。

先上修复好的图片。看合格证日期,真实的。

再来检修过程:
拆开,

这个图,是换好了之后补拍。

里面电阻烧毁几颗,两颗BUL128也挂了,换上电阻和坏晶体管,偶尔点亮发热严重。反复检测易损的高压电容、二极管,无任何元件损坏的样子,焊开灯输出,动用1000V摇表摇了一下灯输出会闪亮。
指针表10欧姆在线,仔细检测全部器件,有个电阻和色环度数差距较大。
这两颗电阻是拆下了后才拍的照片。色环读数是47Ω。

实际一个偏大一点点,能说明品质不咋地。

另一个偏得更大。说明不止品质不咋地,而是彻底没救了

万用表左边,找了两颗47Ω焊上正常。

总结:指针表10欧档,在线检测模拟电路器件真的是很有中医的感觉。

楼主:
本机工艺

pk一下某宝的“配件全面升级”“高端货”

颠覆你对“全面升级”的认知

网友A:
你这表比灯年纪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比灯年纪还大

一看就是高手!是的,也是买的崭新的,表头外磁的,快三十年了无丝毫退磁,不过有些脏。

网友B:
MF82不错,还能测交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82不错,还能测交流电流

就是喜欢这特色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82不错,还能测交流电流

主要就是喜欢这特色功能。而且指针那个爽快劲

网友:
这种突然冒出来的牌子,然后配天花乱坠的广告,一看就是来圈钱的。

网友C:
以前用指针表,必须附带泡沫盒子,才有质感

网友D:
20年前来说这个做工很不错

网友E:
灯管坏了买着有点小贵。

网友F:
三基色的灯光看着舒服吧,不过就是耗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管坏了买着有点小贵。

是的,方四针的三基色21W,确实死贵而且难买,

幸好遇上了就不松手,一家伙买了5根三基色。后备跟电量一般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基色的灯光看着舒服吧,不过就是耗电而已

21W,光线足够明亮又十分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指针表,必须附带泡沫盒子,才有质感

尤其是10欧档在线测模拟电路器件的质感,以及10K档在线测IGBT、开关管CB极、电子镇流器振荡管CB极等。当然了,任何表用欧姆档都得被测电路断电。

网友:
这板子是我见过台灯里面最好的,估计设计问题,按理说这种工艺不容易坏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年前来说这个做工很不错

后面和某宝“全面升级”的PK了下做工。

网友:
我家也用灯管的,灯光舒服

共有6台灯管娃娃作业,还有n台led的临时照明

网友:
中医的感觉?

楼主:
就是很清晰的一种印象。很准确却不太确定,比如说:看某人气色差,这一把脉,结论就是明明不健康嘛,具体怎么个不健康又,,,就是这种感觉:这电阻在线测一看就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