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服役两年多的18650锂电池组48V30Ah-抽测

楼主(2021-09-06):
大概两年前自己组了个48V30AH锂电池包,用掉了205颗二手18650电芯,这些电芯来自300颗二手电芯筛选,拆散分拣,剔除生锈和电压异常者。
剩下的充满电之后静置一周,测剩余电压和内阻,抽测容量,没有全测。
简单按静置电压和内阻配对点焊组装,为了省事,分了四个部分组成48V30AH。
最近发现续航减少了很多,拆开看看,整组充满电测试一下均衡性。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这也太差劲了。

尤其是把问题最严重的C组全部拆散单独测试,结果惨不忍睹

这就是C组实物,粗看没啥问题

细看多处点焊开脱,电极有生锈

实测电压值记号笔标注,很不均衡

轻轻抖动,有6节电芯脱落,负极点焊太浅了

继续拆散,正极也有松脱的,但是点焊强度明显好于负极,至少绝大部分镍片撕裂

剩下的电芯基本比较牢固

看到大部分电芯都有生锈,看来二手电芯真心不适合打磨

挑几个生锈严重的剥皮查看,电解液露出腐蚀严重

满地撕裂的镍带,扔掉

最后给剩下的三组单独充电均衡,C组报废扔掉,整组电池包还是48V,
只不过容量减少了1/3以上,或者一半,毕竟是二手电芯,而且用了这么久。

小结:二手电池组装电池包千万别打磨,容易生锈,显然镍带都是好的,但是电极已经锈了。
此外,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在焊接电芯的时候,正负极可能需要不同的参数,不然负极的强度不如正极高,也许是我手法不太稳,毕竟是第一次组电池包。
以上就当个记录贴吧,再过两年,估计整组电池也可以报废了。

2021-9-8抽测了几个异常的电池,这货内阻极高,报废

这货3.911v,充电发热,内阻极低,内部短路,报废

这货正极生锈,电压正常,打磨测内阻一百多,也可以报废了。
从50粒里面筛选出来大概42粒能用的,抽测了几个容量,还剩1600mAh左右,80%。
准备组一个3串14并联的12V电池包当ups了

网友:
你这跟生锈关系不大,是漏液了啊

网友A:
电池串连,容量内阻等各项指标必须高度一致,就不能用二手电池,即便是经过严格分拣的二手电池,那也别长期使用,要不然就等着出问题吧,不爆炸都是好的

网友B:
烂成这样的,一般都是跳了保护阀,然后漏液了。很常见,特别是天能和卓能的18650

网友:
这个不能只测电压内阻!更重要的是要分容,得测容量!

网友C:
这玩意便宜吗,回本也可以啊

网友D:
裸奔肯定不行
焊点如此开焊,说明焊机功率不够,和生锈无关
功率够的情况下即使带着锈都能焊的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烂成这样的,一般都是跳了保护阀,然后漏液了。很常见,特别是天能和卓能的18650 ...

还真说对了,就是天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裸奔肯定不行
焊点如此开焊,说明焊机功率不够,和生锈无关
功率够的情况下即使带着锈都能焊的很结实 ...

点焊之前没锈,打磨是为了清除扯烂残留的原装镍带,焊机功率大概是够的,大部分都焊牢了,少部分焊接有瑕疵,可能跟我手法生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便宜吗,回本也可以啊

便宜,三百颗,均价五毛一粒,肯定是回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串连,容量内阻等各项指标必须高度一致,就不能用二手电池,即便是经过严格分拣的二手电池,那也别长期 ...

看来我运气还行,裸奔了两年多才出问题

网友E:
电池最好不要玩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最好不要玩二手~

专家说的对哈哈,二手其实也没省钱,300粒电芯花了150¥,保护板自己改的,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问坛友借的,各种拆,磨,焊,胶带,人工花了两周,算算真不合适,买个成品电池包也就一千块,还抵不来人工的零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专家说的对哈哈,二手其实也没省钱,300粒电芯花了150¥,保护板自己改的,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问坛友借的 ...

是啊 人工也是成本,除非纯粹为了折腾练手找经验另说~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因为微波炉点焊机不行,还有你装电池的盒子也不行,密封不好,我也组了一个二手的48v12a的电池组,用了大半年了,昨天用负载仪测了下,保护板截止放电放出12ah的电量,说明电池还是比较好的。有条件建议每半年测一次容量,就比较清楚电池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 人工也是成本,除非纯粹为了折腾练手找经验另说~

这个电池包就是为了折腾玩的,以后直接买 成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因为微波炉点焊机不行,还有你装电池的盒子也不行,密封不好,我也组了一个二手的48v12a的电池组 ...

盒子确实差了点,唉
以后还得装个库伦计查看充电数据

网友:
这么多电池,没有专业设备分容可能要个把月才能完成分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盒子确实差了点,唉
以后还得装个库伦计查看充电数据

想便宜的可以买个炬为的直流表头,40元还是非常好用的,小巧玲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便宜的可以买个炬为的直流表头,40元还是非常好用的,小巧玲珑。

谢谢分享,我手里有两个黑武士表头,1602液晶屏,带库仑计功能,一直吃灰,看来得利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