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联想YOGA 2代 1050F安卓平板不懂刷机

楼主(2021-09-06):
这是联想出的 YOGA 2代 1050F平板 Lenovo YOGA Tablet 2
我上网搜索,找到下面的资料,有懂刷机的网友指导一下吗?我是下载到固件和驱动回来就安装完驱动,之后刷,刷进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出错,不知道哪个部分我做得不对还是平板有锁区?

Lenovo Yoga 2 1050F EFI Bios bootloop

This Save My Tablet but can BRICK your device, so use at your own risk

FOLLOW THE FOLLOWNIG STEPS STEP BY STEP

1) Install Fastboot (Link is below)
2) Instal USB drivers (Link is below)
3) Install Platform flash tool (Link is below)
4) Download the file "Lenovo YOGA Tablet 2 10 ‘_YT2-1050F_USR_S100031_1506111400_WW52_ROW-(L).rar" (Link is below)
5) Create Folder In C partition Called 1050f (C:\1050f)
6) Extract the files and folders in the archive file "Lenovo YOGA Tablet 2 10 ‘_YT2-1050F_USR_S100031_1506111400_WW52_ROW-(L).rar" in C:\1050f

7) Run CMD Line and navigate to the created folder by typing this command cd C:\1050f
8) Boot tablet into dnx mode (PowerOff .... and then PowerOn+VolUp+VolDown, screen should say "Starting fastboot...")
9) Connect USB from tablet to PC and from CMD line run fastboot:

fastboot flash osloader efilinux-user.efi
fastboot boot droidboot.img

10) In the booted droidboot mode run from CMD line:
fastboot flash osloader efilinux-user.efi
fastboot flash fastboot droidboot.img
fastboot flash recovery recovery.img
fastboot flash boot boot.img

10) In the same droidboot mode: run Platform flash tool (already installed in step 3)
11) In Platform flash tool click in File->options tick "Force fastboot sparsing" 500MB and apply
12) Choose file flash.xml from Created Folder (C:\1050f) and click Start to Flash
WAIT!!! until you see "Result okay" on tablet AND "Flash Sucess" in Platform flash tool
Power off the Tablet

IF TABLET START NORMALLY SKIP ALL FOLLOWING STEPS AND ENJOOOOy
IF THE BOOT FAILED CONTINUES THE FOLLOWING STEPS

13) Download restore-kitkat-bios-830-1050-v2.exe (Link is below)

14) Boot tablet into dnx mode (PowerOff .... and then PowerOn+VolUp+VolDown, screen should say "Starting fastboot...")
15) Run Downloaded File restore-kitkat-bios-830-1050-v2.exe
In the appeared CMD windows type C and Enter Boton and wait until finish (you will be asked during processus ; type the correspondant caracter)

16) Download the file "Lenovo YOGA Tablet 2 10 ‘_YT2-1050F_S0198_150422_ROW.rar" (Link is below)

17) Create Folder In C partition Called YT1050 (C:\YT1050)
18) Extract the files and folders in the archive file "Lenovo YOGA Tablet 2 10 ‘_YT2-1050F_S0198_150422_ROW.rar" in C:\YT1050

19) Install Phone Flash Tool (Link is below)

20) Boot tablet into dnx mode (PowerOff .... and then PowerOn+VolUp+VolDown, screen should say "Starting fastboot...")
21) Run Phone Flash Tool (installed in Step 19)
22) In Phone Flash Tool cick in File->options tick "Force fastboot sparsing" 500MB and apply
23) Choose file flash.xml from Created Folder (C:\YT1050) and click Start to Flash
WAIT!!! until you see "Result okay" on tablet AND "Flash Sucess" in PhoneFlashTool
Reboot

NEXT STEPS FOR RECIEVING LOLIPOP UPDATE WITHOUTS PROBLEMS AND FAILLURES

IF YOU SKIP THE NEXT STEPS YOU WIL NOT BE ABLE TO GET UPDATES SUCCEFULLY

24) After The reoot and When Android starts skip all dialogs (tablet is going to factory reset anyway)
25) Select Contacts from desktop and make 1 dummy contact Number "####6020#"
26) In the search bar type "####6020#" and then select your country
27) Tablet reboots and you are on stock KitKat again and should receive an update notice for Lollipop

LINKS : Replace * by . (dot)

1) Fastboot
www*mediafire*com/file/ob0gc8dcpjb4rl9/adb-setup-1.4.3.zip/file

2) USB drivers
www*mediafire*com/file/f0ky2m7b24nia06/YT2-1050F_Drivers.rar/file

3) Platform flash tool
www*mediafire*com/file/w6j7a6prblnupvc/PlatformFlashToolLite_5.8.9.0_win32.exe/file

4) the file "Lenovo YOGA Tablet 2 10 ‘_YT2-1050F_USR_S100031_1506111400_WW52_ROW-(L).rar"
drive*google*com/file/d/17dtrJiy7YsDAxgrerlv_qK27bTJ_vdOa/view

13) restore-kitkat-bios-830-1050-v2.exe
www*mediafire*com/file/g5hfc9d06bxvzyt/restore-kitkat-bios-830-1050-v2.exe/file

16) the file "Lenovo YOGA Tablet 2 10 ‘_YT2-1050F_S0198_150422_ROW.rar"
drive*google*com/file/d/1nldIs2eAjxuAZbRY-oc3Cm21TLadcOvc/view

19) Phone Flash Tool
www*mediafire*com/file/ai9gpfkpt7735np/PhoneFlashTool_5.2.1.0_external_win32.zip/file

网友A(2022-05-07):
你好,平板刷好了吗?一般是用 PhoneFlashTool_5.2.1.0_external_win32 软件刷机,我现在是刷了175的包,然后升级5.0一直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平板刷好了吗?一般是用 PhoneFlashTool_5.2.1.0_external_win32 软件刷机,我现在是刷了175的包,然 ...

没有刷好。还是那样的进不了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刷好。还是那样的进不了系统

dnx模式能进吧?音量键和电源键一块摁。

网友A:
这个平板我熟悉,鼓捣好几年了,用 phoneflash tool刷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hgDpv38XHDKEFCTO5SCdQ 提取码:xUT2  hi,这是175的线刷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K8dfTRhZC9E_xu8L5F_yA 提取码:187W  hi,这是刷机软件。
这两天我也在鼓捣,但是没法升级到安卓5.0了,联想没有逐级推送ota升级包了,单独下载的包又没法升级

网友A:
对了,刷机教程,电量充足,安装刷机平台及驱动,刷机包解压,路径文件夹不能有汉字,平板进入dnx模式后,联机,运行刷机程序,先browse 包里flash.xml,到100%后,别拔线,继续browse 包里的flash bios pvt only.xml,点开始,刷完这个后平板自动重启。

网友:
这个是版本和ota推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x模式能进吧?音量键和电源键一块摁。

我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刷机教程,电量充足,安装刷机平台及驱动,刷机包解压,路径文件夹不能有汉字,平板进入dnx模式后, ...

什么是DNX模式?是不是类似于安卓的FASTBOOT或者三星堆ODIN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平板我熟悉,鼓捣好几年了,用 phoneflash tool刷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hgDpv38XHDKEF ...

这个百度网盘连接失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百度网盘连接失效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cjeaor7VZGnoku5_EuQ7Q?pwd=am76
提取码:am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