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节惠普复印打印机电源HP-0957-2094

楼主(2021-09-06):
老一体式复印打印机电源,同时输出32V~940ma和16V~625m功率,做工不错,功率太小,无用武之地,吃灰去吧。

网友A:
可以改成24V的做成T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24V的做成T12

手里24V电源,从1A到20A好几个,废品站一溜达,能白嫖几个,和废品站老板熟的狠。

网友B:
我上次在废品站捡一个一模一样的,回家测输出正常,无用武之地然后负载一个电动螺丝刀,转了一会就没输出了,以为是保护等会重新通电空载还没输出,靠坏了

网友:
这么小的功率,当料板还行

网友:
我也有一个,好多年前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在废品站捡一个一模一样的,回家测输出正常,无用武之地然后负载一个电动螺丝刀,转了一会就没输出了 ...

修修还能用

网友(2022-01-12):
我也也好几个     电流太小    不知道是不是限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在废品站捡一个一模一样的,回家测输出正常,无用武之地然后负载一个电动螺丝刀,转了一会就没输出了 ...

电动螺丝刀启动电流很大的,一般开关电源根本扛不住,看我前面的帖子,索尼ps2电源5a多的输出电流都扛不住,一启动就过载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动螺丝刀启动电流很大的,一般开关电源根本扛不住,看我前面的帖子,索尼ps2电源5a多的输出电流都扛不 ...

我依稀记得,当时通电转动的挺顺畅,在转动中我切换螺丝刀转向,一下就没电了,电源没保护直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依稀记得,当时通电转动的挺顺畅,在转动中我切换螺丝刀转向,一下就没电了,电源没保护直接挂了:) ...

那就是这个电源没有过载保护,螺丝刀可能电流还稍微小一点,开始还能转,那种调速电钻如果开关一下按到底电流相当大,近乎短路,开关电源扛不住,只能用变压器